IBM T43开机蓝屏然后重启然后又蓝屏,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3-02-19):
IBM T43开机就蓝屏然后重启然后又蓝屏,一直无法使用。是内存问题么?

网友A:
一般是内存干的,换内存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内存干的,换内存条即可。

内存拆下来擦一下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拆下来擦一下可以么?

没什么用……
也不确定是内存,CPU的外设很多都可以导致,内存只是最常见的。
可以尝试换一下别人的同型号的确定是好的配件,确定问题发生的原因以后再换。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没用的话,就是显卡松动虚焊了。我的那个也是,建议别修理了。很快就要在坏掉。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没用的话,就是显卡松动虚焊了。我的那个也是,建议别修理了。很快就要在坏掉。蓝屏代码中是不是还有ATI字样,指独立显卡版本

网友:
可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很多不确定问题的

网友:
如果重装系统不行,更换内存不行,就买新的吧,不行再买个二手T43也行,都很便宜了

网友B:
看看蓝屏错误代码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蓝屏错误代码是什么

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候是0x00.

网友:
擦内存无效换硬盘试一下或用U盘启动WinPE试试

网友:
是不是可以试试用pe检测下硬盘

网友:
用力按住右掌托的位置,如果能正常开机,就是南桥虚焊了,要重新做南桥或者换主板

网友:
设计原因,经常单手拿的话容易显卡虚焊(个别管教断开)。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硬盘设置问题?AHCI   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