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V直流(220VAC整流)怎么样可以得到一个5v 20ma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3-02-19):
现有有一低成本系统,本身已经从220市电中整流出308v的直流,现在要在这个直流上得到一个5v 20ma的电压给单片机供电做控制用,不知有没有好的方案。
不能用电阻降压,300*0.02=6W,发热可容焊锡了!!!
求方案,或有什么芯片,要成本低的,体积小的!!

网友:
LNK或者VIPER的集成mos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
手机电源一大把

网友:
5.1V稳压管

网友:
低成本~~~~~还是阻容,这个成本最低了

网友:
5元以内的USB充电器………… 还是隔离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6997206688&

不知道这个成本算高的不?

网友:
用一个RCC电路AC转DC电路即可完成,成本在2.0~3.0元。

网友:
可以参考下非隔离式的LED恒流IC

网友:
成本低很容易,就是楼上说的5V充电器就行。要同时体积小,可靠性好,那就不太现实了

网友A:
阻容降压怎么不行了?功率又不是lz那么算的,好好学模电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怎么不行了?功率又不是lz那么算的,好好学模电去吧

直流怎么阻容降压

网友:
“本身已经从220市电中整流出308v的直流”,变换一下思路,不用整流出的直流,直接用输入的220V市电,用电容降压,20mA电流很容易满足。

网友:
看来你是想要钱不要命啊,也不考虑一下可靠性能怎么样,不味的求便宜,最后多的都花出去了那你就只有在那里哭了!

网友:
不怕贵就用金升阳的电源模块。

网友:
5V USB 充电的电源应该就是最省成本的了,其他的如果想要再便宜,就是AC入再电容降压充电的方式,不过人可能会被电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怎么阻容降压

不能把阻容降压放在整流前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