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ATMEGA328P一般正常100片以上是什么价的。

楼主(2013-02-19):
我有个玩意要因为M8的容量不够了,要换成32KFLASH的,考虑在M32和M328中选一个,但现在M328每一百片一般在什么价格?

网友A:
批量的不清楚,零卖好像十几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量的不清楚,零卖好像十几元吧

刚下单买了10片,9.99元的

网友:
10元,还算便宜的

网友:
早就应该换了 别老抱着AVR拉

网友:
这个价格波动比较大的!

网友B:
建议换stm3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stm32吧

m8 port 到 m328是件相对容易的事,
从m8 port 到stm32可不省心啊

网友:
顶楼上的!要以目标为导向。能赚钱就行。

网友:
STM8S207、STM8S208
功能强大(2独立的UART、I2C、SPI、高级定时器等等),44引脚、32KFlash的价格稳定在7元左右(零售)。

网友:
STM8S系列,从09年用到现在,价格、供货无波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m8 port 到 m328是件相对容易的事,
从m8 port 到stm32可不省心啊

眼光要长远,假设你用5W片,每片便宜1元的话,就可以省5W,你重新改版的成本不需要5W吧?

网友:
STM32F103RBT6有128KB flash和20KB ram,价格还行,用的人也挺多的

网友:
东西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别的不多说了,可能是atmel早年收拾渠道得罪了人,那也是猴年马月的事,也犯不着天天黑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