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没有接电源就点亮了,求解??

楼主(2013-02-19):
我用的32*16的LED控制单元板,没有接电源,只接数据信号和控制信号就点亮了,搞不明白为什么??还

有为什么不加电时我测电源VCC和GND之间的电阻几乎为0???下面是接口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A:
因为你245过去的信号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网友:
这一般是I/O反灌引起的。得小心了,要不然芯片都有可能坏了。

网友B:
移位寄存器产生的随机状态,最好输入端加上拉电阻,另外提醒你别重复发帖,小心ID被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245过去的信号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正解

网友C:
注意芯片IO口内部的保护二极管结构,会让IO口的电流倒灌回电源电容里。
有些单片机不接VCC也能下载程序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芯片IO口内部的保护二极管结构,会让IO口的电流倒灌回电源电容里。
有些单片机不接VCC也能下载程序就是 ...

应该是这样的吧,不过还有一点为什么不加电时我测LED点阵单元板的 VCC和GND之间的电阻几乎为0???我之前从没有测过VCC和GND之间的电阻,我又去测了我单片机开发板的VCC和GND的电阻,为什么会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吧,不过还有一点为什么不加电时我测LED点阵单元板的 VCC和GND之间的电阻几乎为0???我之 ...

这么测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位寄存器产生的随机状态,最好输入端加上拉电阻,另外提醒你别重复发帖,小心ID被封 ...

谢谢提醒,我刚来论坛,不知道在哪个板块发帖效果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测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如果把整个电路看成一个网络,那么VCC和GND之间的电阻就是这个网络的输入电阻Ri,用电源电压除以 Ri 就是电流了……或者上电后有些元器件的阻值会改变???  为什么我几乎没在书上看到有涉及整个电路回路阻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如果把整个电路看成一个网络,那么VCC和GND之间的电阻就是这个网络的输入电阻Ri,用电源电压除以 ...

半导体元件都是非线性的,不是纯阻性负载。而且内部如何工作也决定了功耗大小。
所以说要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测定的电压电流才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信号线上的电流造成的,可能是你的信号线默认的电平不对,上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