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SD+znFAT+DS1302+C8051f单片机实现数据实时存储

楼主(2013-02-19):
调试znFAT时的一点体会:
1.先确定你的sd卡是fat32文件系统,如果不是,用电脑进行格式化;
2.根据处理器类型的不同修改znFAT中mytype.h中的宏定义,否则可能会造成先记录的数据被后记录的覆盖;
3.如果你的sd卡版本比较低,要将sdx.c中的SD_Write_Sector,SD_Read_Sector函数里的addr<<=9;打开;
4.config.h中要做相应的修改,把用到函数的打开,不用的注释掉。
这就是调试中的一点体会,希望各位都能在znFAT的帮助下,轻松实现单片机对SD卡的驱动。
更多关于znFAT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参考www. znfat.com/bbs的实例!在这里可以轻松实现各种平台对znFAT的移植!

网友A:
手上有几个128MB、256MB的、sd和TF卡,

shuifenyi.rar 里面是keil工程么?咋没看到 uv2之类的工程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几个128MB、256MB的、sd和TF卡,

shuifenyi.rar 里面是keil工程么?咋没看到 uv2之类的工程名? ...

不是keil工程,是针对C8051F040的调试软件,名叫Silicon Laboratories IDE。keil打不开吧..这是sd底层,可以兼容所有sd卡,mmc sd sdhc 全通用。具体的你可以访问我上面的网址,里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
c8051用得人少,,如果涉及特殊reg就很难该成标准 c51的例程,,,

网友(2013-04-29):
顶一下,测试下

网友(2013-06-05):
我用的C8051F340的单片机,但是我的SD卡在开发板可以正常初始化,但在我自己设计的板子上只有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才能初始化成功,重新上电就初始化失败了,我的板子电路跟开发板电路是一样的,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2013-11-19):
我移植了一个FATFS的文件系统在C8051F340上,感觉也很好用,有空等我整理好了再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