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106A输出为无规律脉冲

楼主(2013-02-19):
我发现在cx20106a无输入的条件下,7脚输出的波形不是稳定的5v高电平,而是无规律的脉冲,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X20106A放大倍数太高,需要很强的抗干扰措施。原来没有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时,都是用它和红外接收管做红外遥控接收器,我做了三个都没成功,外面用金属壳屏蔽了也不行,可能于印刷电路板走线也有关系吧。

网友B(2013-03-30):
引用 网友A:
CX20106A放大倍数太高,需要很强的抗干扰措施。原来没有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时,都是用它和红外接收管做红外遥 ...

目前调好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调好没??

好多年前(恐怕15年左右吧)的事情了,自己做了一个铁盒屏蔽也不行。后来就买成品的红外接收头了,再后来就用现在随处可见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恐怕15年左右吧)的事情了,自己做了一个铁盒屏蔽也不行。后来就买成品的红外接收头了,再后来 ...

你说的是你买了成品的电路模块??

网友:
CX20106A最初是用于红外遥控接收的,后来出现了红外接收模块和一体化红外接收头,CX20106A就没人用它做红外接收了。现在经常发现它用于超声波接收电路,但是我没有用过。我说的成品红外接收头也是由“红外管+放大电路+屏蔽盒”组成的,体积不太大,但是放大电路不一定用的是CX20106A,我没有拆开。

网友(2014-05-0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