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PLC的加减速T行脉冲是怎么逐步增加到匀速的

楼主(2013-02-19):
请教问题  PLC的加减速T行脉冲(比如定位指令脉冲)是怎么逐步增加到匀速后再减少 例如从100HZ到1KHZ,增速度为10,那么是不是严格按照110,120,130...一直到1000HZ,请教知道的高手,谢谢

网友:
如果是PLSR的话,你设置的频率是1K的话,那就是增速度是100,从100开始,200,300,400……1000;

网友(2017-09-24):
跟斜坡指令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