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自己设计STM32F103C8T6精简开发板(最新发布重量级程序)

楼主(2013-02-19):
前言:
   这块STM32F0912A的精简开发板是我09年自学时画的,设计理念是方便、实用、易扩展,能够满足其
它设计项目的初期功能验证。当时做了10块分给以前公司的同事,反映均不错。本人在论坛混迹多年,
学习各位大虾的资源,无以为报,现在有时间回顾整理,开源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首先硬件部分全开源,原理图、PCB图、元器件清单上传(原始设计文件),配套为这块板写的一些
学习例程稍后几天陆续整理上传。

介绍:
    STM32F0912A是用于个人学习、开发以意法半导体公司Cortex  M3系列32位闪存微控制器为核心的
精简开发板,采用STM32F103C8T6/ STM32F103CBT6作为MCU,外扩了USB、UART、SD Card、EEPROM、
摇杆按键等硬件接口,并引出了所有IO方便外接扩展子板。

硬件资源:
● STM32F103C8T6/STM32F103CBT6    ST Cortex-M3
● 一个DB9连接插座,通过跳线连接两个UART或者SWD调试端口
● 一个miniUSB插座
● 一个SD卡座
● 主时钟8MHz有源晶振和32KHz振荡器
● 一个I2C接口的24CXX EEPROM
● 一个五方向输入摇杆
● 一个电源指示LED灯和一个管脚控制LED灯
● RESET按键
● 电源接口:单5V供电,具有防反接保护

实物图:

电路分析:
    电源输入部分串入一颗肖特基二极管起到防反接功能,因为调试时有可能发生电源反接的现象。采
用1117-3.3稳压芯片输出3.3V电压,输入输出采用100uF钽电容滤波。
    主控采用48脚TQFP封装的STM32F103C8T6或者STM32F103CBT6芯片,外围电路参考官方硬件设计
文档。主时钟晶振使用8MHz有源晶振,增强稳定性,BOOT0引脚使用跳线帽选择(接高电平,启动时
可通过串口写入固件)。
    五方向输入摇杆选用ALPS的高品质器件,引脚IO必须通过主控配置内部上拉电阻。SD卡座选用
MOLEX的高质量器件,SPI方式和主控连接。
    2路串口和SWD调试接口引到DB9插座上,通过跳线帽选择。所有IO均引出到上下两边,不过使用时
要检查是否与板上资源冲突。

原始设计原理图、PCB图文档和物料清单(内有供应商报价):

简易的使用手册:

********************************************************************************
本板的配套程序是使用IAR6.1 或 Keil uVision4 的编译环境
2013-2-20  最先发布一个重量级的配套程序(IAR6.1)
本程序实现通过串口1K-Xmodem协议读取0912A板上SD卡中的文件或将电脑中得文件写入SD卡。
目的是为了绕过以前公司的保密管理(封USB,隔离外网),内有使用说明。
关键点:1K-Xmodem协议,Fatfs,SD读写,RTC

明天开始从最基础的程序开始发布,敬请期待……

**********************************************************************************
    如果有坛友需要全套元器件和PCB,只要数量超过50套,我会帮大家配齐成本价供应。元器件清单
后面有供应商给我的报价,价格不能和大批量的比,但我凭良心没在元件上加一分钱。其中SD卡座和摇
杆按键使用进口高档器件价格稍高,是因为设计时候没有考虑这几块钱的成本问题。

有如下4种选择:
1: 全部器件+PCB          75
2: 大部分器件+PCB        53  (SD卡座和摇杆按键除外)
3: PCB+MCU                25
4:PCB                        10
打包的人工和材料5元/每次(不超过5套),1、2选择需要另外加采购分装费用5元/每套。如需要焊接
,我们这边的手工焊接是0.1元一个点,这块板有253个点,要25元(推荐各位自己焊接,这块板很简单
的),也可只焊接主芯片5元。运费自理  一般快递为12-15元之间,同城7元(武汉)。
不接受技术支持,因为本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希望购买的朋友有焊接和自学能力。

    需要的坛友请回复那一种选择,是否需要焊接 喜欢的油墨颜色(我统计下,不保证)。各位也可以
直接发到工厂打板制作,上面有设计文档。
************************************************************************************
就这一次,下次说不定就没时间折腾了。
***********************************

楼主:
2013-2-21  发布STM32入门学习日志和配套例程

楼主:
2013-2-22 发布STM32基础学习日志2~6和配套例程

再次说明下,这个开发板我不是以盈利或商业化为目的(连电路板PCB文件都开源了)。目的只是为了那些刚入门的朋友,就像当初的我。
本次的采购活动过期就没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错过这次以后就不要给偶发消息说什么要PCB板啊,买元件什么的。
没这个时间和精力搞这个事情……

楼主:
2013-2-22 发布STM32入进阶学习日志8和配套例程

楼主:
2013-2-22 发布STM32进阶学习日志7和配套例程

楼主:
2013-2-22  发布一些使用这块开发板连接测试过的芯片、器件所写得源程序,怎么连接的说明就懒的写了,请各位自己研究。

1. TLC5926 这是一颗TI的LED驱动芯片 SPI接口

2. EC11SMT 旋转编码器

3. LCD1602 字符型显示屏

4. TMP101 TI公司很常用的一颗I2C接口的温度芯片

楼主:
3月6日截止预定的PCB数量不足50片,所以取消团体采购,忘各位谅解,谢谢!

楼主:
15天统计时间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414292247
功能不如我的多啊。。。

网友:
再扩展一些功能就更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004-180857812.2.o2cmQP&id=21414292247
功能不如我的多啊 ...

你这板子扩展性太差,这些小功能,如蜂鸣器、18b20测温、ADC 完成都可以用外部的器件连接IO完成,但你都集成了,换句话说就是限制死。
比如我想接电话解码芯片,想接液晶屏,想接摄像头,怎么搞???

楼主:
另外在看看用料,晶振、按键、卡座等等,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大家都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004-180857812.2.o2cmQP&id=21414292247
功能不如我的多啊 ...

你多少都该留点用户可以使用的IO啊,至少吧没用到的IO引出来吧?

网友:
支持开源,设计理念也不错!

网友:
这种东西大家都是抄来抄去的,没多大意思了。开发板早就做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004-180857812.2.o2cmQP&id=21414292247
功能不如我的多啊 ...

人家 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多少都该留点用户可以使用的IO啊,至少吧没用到的IO引出来吧?

更烂的是用的白色,走线都看不清。

网友D:
你这个也很烂,用的黑色,看不清走线

网友:
重量级程序先MARK,不过暂时用不着,需要用的时候再下回来学习

网友E:
楼主能否把你板子的封装库传一份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把你板子的封装库传一份上来

有原始文件,可以自己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也很烂,用的黑色,看不清走线

颜色自己定,想什么颜色,吱一声!

网友:
做成红色的吧!预定!

网友F:
上下两排扩展排针间的间距是100Mil的整数倍么?

网友:
做STM32板子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就不凑热闹了:)

网友:
楼主,如果有戏的话,我预定一块,最好是绿色,蓝色这样的PCB,看得清走线,另外原理图和pcb都开源最好。

网友G:
如果有戏的话,我预定一块,最好是绿色,蓝色这样的PCB,看得清走线,另外原理图和pcb都开源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戏的话,我预定一块,最好是绿色,蓝色这样的PCB,看得清走线,另外原理图和pcb都开源最好 ...

原理图和PCB已经开源,可以在1楼直接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家 开源。。。

我的也是开源的好不。。。
开源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083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板子扩展性太差,这些小功能,如蜂鸣器、18b20测温、ADC 完成都可以用外部的器件连接IO完成,但你都 ...

期待楼主 放出“接电话解码芯片,想接液晶屏,想接摄像头”的资料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开源的好不。。。
开源贴:

呵。支持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支持1

谢谢支持哈!
楼主的也不错,PCB都开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支持哈!
楼主的也不错,PCB都开源啦!

这段时间有空,折腾下,哈哈!

开源就彻底,无所谓的,价格是公开透明的。就这一次,下次说不定就没时间折腾了。

网友H:
串口怎么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口怎么这个样子??

串口不是这个样子还会是什么样子?无语……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串口不是这个样子还会是什么样子?无语……

为什么不用弯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用弯头的?

你不觉得弯头占地面积很大?我这样设计是不是更加好看和方便?用了3年多了,也很牢固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觉得弯头占地面积很大?我这样设计是不是更加好看和方便?用了3年多了,也很牢固的说…… ...

我也这样用过,但是美观和面积矛盾啊

网友:
支持一个,开源精神。。。

网友:
支持开源,楼主放一些典型应用吧

网友:
需要2套全部打包的,75元那种,
另外需要2套,MCU+PCB,25元那种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串口不是这个样子还会是什么样子?无语……

难道是省PCB面积?
有专门的焊板上的232座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省PCB面积?
有专门的焊板上的232座子啊

我知道,但占板面积太大了,不够美观

网友:
顶~PCB要一个

网友:
除了没有液晶(其实可以自己外接)和AD(也可以外接),基本的都有了,好东西,支持楼主

希望楼主一开到底,提供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

我要一套 2: 大部分器件+PCB        53  (SD卡座和摇杆按键除外)

最好是蓝色pcb,看清走线为重

网友:
重量级程序先MARK,不错的资料

网友J:
楼主,你的swd端口调试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swd端口调试是怎么处理的?

引到DB9的插头上,通过2.0mm的短路帽选择

网友J:
19 pin 是干啥的,为什么接发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19 pin 是干啥的,为什么接发光管?

如果不使用SWD调试的话,可以短接19pin 控制LED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使用SWD调试的话,可以短接19pin 控制LED

如果pa14(swclk)被复用了,那么,下次再用swd调试岂不是就不管用了?

网友:
已经有开发板了,精神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pa14(swclk)被复用了,那么,下次再用swd调试岂不是就不管用了?

不管用了你可以用串口擦除程序不就又能用的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管用了你可以用串口擦除程序不就又能用的吗?

明白了……

这里的rst建和一般的按键有什么不同?
你的板子的封装库能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明白了……

没区别,当时没合适的原理图封装所以这样画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区别,当时没合适的原理图封装所以这样画的

谢谢,你的板子的封装库能共享一下吗,想自己练练手。另外,最快何时能订购你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你的板子的封装库能共享一下吗,想自己练练手。另外,最快何时能订购你的pcb? ...

直接在原理图和PCB源文件中提取就行,PCB和器件回帖预定,3月6日之前如果PCB预定数量超过50片,我会统一打板和采购器件,否则请各位自己解决。

网友:
我预定三块PCB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下两排扩展排针间的间距是100Mil的整数倍么?

是的,方便用洞洞板

网友K: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004-180857812.2.o2cmQP&id=21414292247
功能不如我的多啊 ...

上位机界面很好看,可以透露一下用什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位机界面很好看,可以透露一下用什么写的?

QT。
好看的是主题,呵呵。

网友L:
有点贵哦,×宝上最小板没这么贵。。你这个下来得100元不止。。还没打包好的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点贵哦,×宝上最小板没这么贵。。你这个下来得100元不止。。还没打包好的实例 ...

呵呵,这个不解释,反正是开源的东西,可以自己做,算算成本。

网友:
收藏了~~有空来看~~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开好软件的,Keil MDK能不能直接使用你的工程序文件编译

楼主:
IAR6.1  编译

网友:
IAR6.1   还不会用这个,有没有相关的图文教程呀?

网友M:
还有的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有的买不?

回帖预定 6号之前

网友:
预定一个哟

网友:
1号全套预定一套,颜色就以大家的为准

网友N:
你这个1号套件到底是用那个MCU   另这个串口这样会结实吗。。为什么不用弯头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1号套件到底是用那个MCU   另这个串口这样会结实吗。。为什么不用弯头那种的 ...

STM32C8T6,串口的事情就这样了,我不会改的。为什么不用弯头?因为太丑,太站位置,而且这样的用法不是首创,有很多工程师在正式产品上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C8T6,串口的事情就这样了,我不会改的。为什么不用弯头?因为太丑,太站位置,而且这样的用法不是首 ...

如果是STM32F103CBT6的话就要了

网友O:
请问工程里的EXE文件夹中的.HEX文件可以直接烧进MCU吗,还是得那个.OUT。因为小弟没用过IAR,只有KEIL,但是把.HEX烧进我自己的板子,上电后没反应(串口1是好的)。。。求教坛里各位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工程里的EXE文件夹中的.HEX文件可以直接烧进MCU吗,还是得那个.OUT。因为小弟没用过IAR,只有KEIL,但 ...

可以直接烧HEX文件,没反应是因为你用的板子不是有源晶振

楼主:
3月6日截止预定的PCB数量不足50片,所以取消团体采购,忘各位廉价,谢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烧HEX文件,没反应是因为你用的板子不是有源晶振

多谢楼主的无私解答,另外我还想请教有源晶振跟无源晶振在程序的配置上有什么区别。或许需要看什么资料麻烦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多谢楼主的无私解答,另外我还想请教有源晶振跟无源晶振在程序的配置上有什么区别。或许需要看什么资料麻 ...

请认真看我写得配套文档入门篇,里面有说明。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这种东西主要是技术资料是否丰富,至于什么板倒无所谓,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摇杆的按键,代码实现起来难不?

网友:
不错!简约不失大气!

网友P:
请教!STM32串口下载程序,STM32要不要加接晶振?要接多少的?我没用过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STM32串口下载程序,STM32要不要加接晶振?要接多少的?我没用过STM32。 ...

不用,但运行程序需要

网友:
强烈支持,太好了,

网友:
非常好的板子,感谢楼主的开源精神。虽然没有买到,但是还是从您的资料里学习了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2013-07-30):
Y1Y2购买型号是什么?没用过有源晶振,不要起振电容可以吗?

网友:
看到楼主说他做这个可以通过串口把电脑的资料下载紧存储卡,绕过网口和USB口,牛人啊!就冲这个顶一下楼主

网友:
怎么之前没有注意但到这个帖子啊,失败

网友(2013-10-30):
感谢楼主,资源非常好,谢谢~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十分赞一个,好人啊。

网友: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貌似

网友:
MARK 学画线路板

网友(2013-12-19):
正好用到STM32F103C8T6的芯片,多谢了

网友(2014-02-21):
好东西 签名备用 谢谢分享

网友:
lz的     x modem 不错 值得一看  谢谢

网友(2014-03-27):
不顶不行啊,支持楼主。太感谢了。

网友:
最小系统板还是很多的,关键还是看需要什么的功能模块吧

网友(2014-05-09):
支持一下楼主开源精神

网友:
好东西,管脚多点就好了。

网友(2014-08-22):
PCB文件都有的  太强大了  顶起来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GOOD,就是芯片管脚少一点。

网友(2014-10-15):
下载个模板用用~

网友(2014-11-15):
感谢楼主分享。。目前正在学。

网友:
保留一下,MARK

网友:
很独特的设计,不过串口传文件功能很不多,下载学习一些,谢谢分享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STM32,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2014-12-15):
楼主发的资料挺有用的

网友:
参考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不能发图和发附件。。。。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精神!

网友:
好贴留名!日后研究!

网友(2015-11-06):
好资源,收藏一个,谢谢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习STM32,用得是野火的,现看到楼主的资料,很是有帮助,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x modem不错哦   升级成 zmodem就好了

网友:
绕过以前公司的保密管理(封USB,隔离外网)
非常厉害!!!!!

网友:
这个好厉害,都是实战。

网友(2016-07-06):
感谢你的分享啊   很好

网友(2017-03-30):
引用 楼主:
2013-2-22  发布一些使用这块开发板连接测试过的芯片、器件所写得源程序,怎么连接的说明就懒的写了,请各 ...

楼主,我想问个问题。我现在想用两TLC5926,连接方式看下图,我想问下怎样通过U2控制U1。我刚接触这个芯片。能帮忙解答下我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2019-04-24):
开源设计理念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