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位读取数居然为1? 和手册冲突了.

楼主(2013-02-20):
另外问一下, 如果板子的电源对DSP的供电不稳定, 或者其他的干扰, 又或者其他硬件问题会不会导致这种事情出现?

还有这个帖子里的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658-1-1.html

不大可能是软件问题吧? 可能是硬件的什么问题? 能大致指出几个可能的方向吗? 困扰了很久. 初学者, 前辈们多多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手头没有6722 的板子。没法试验。
不过,应该是和其他因素没关系。CPU决定的。
可以问问和众达,让他们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没有6722 的板子。没法试验。
不过,应该是和其他因素没关系。CPU决定的。
可以问问和众达,让他们试试 ...

好的. 谢谢啦. 我再查找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