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金属全过程:从设计到完成【碉堡了】

楼主(2013-02-20):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kzMTUxNzI4/v.swf

网友:
为什么要放烤箱里?

网友:
这是什么金属低温就可融化

网友:
用激光分层烧结金属粉末,初步成型,最后用铁砂覆盖,高频加热使零件达到特定的强度,跟粉末冶金一样的原理。这样可以做很多机械加工搞不出来的结构。
有幸玩过3D systems 液态快速成型的飘过。

网友A:
放熔炉里构件不会变形吗?
这层工艺不取消,精度永远是硬伤吧?

楼主:
3d打印自行车全纪录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g2MDQwNTAw/v.swf

网友:
J15部分零件就是3D打印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熔炉里构件不会变形吗?
这层工艺不取消,精度永远是硬伤吧?

粉末冶金可以很精密,盘起有一系列含油轴套就是粉末烧出来的。

网友(2014-03-13):
“激光分层烧结金属粉末”,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2014-05-05):
引用 网友A:
放熔炉里构件不会变形吗?
这层工艺不取消,精度永远是硬伤吧?

如果取消了强度就是硬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