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为什么不能连线?

楼主(2013-02-20):
如图,鼠标靠近VCC就是不能连线,为什么?

网友A:
从VCC 哪里开始拉 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VCC 哪里开始拉 行不行:?

,不行。。。。鼠标显示一个圆圈里面带一斜杠,不能操作。
430的VCC引脚本来是隐藏的,我右击从EDIT里显示出来。

网友B:
VCC 仿真里面不用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 仿真里面不用接的

要仿真一个单键开关的电路,很可能必须接。。。
其他引脚现在也不能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