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跑着跑着莫名自已紧急复位 停在那了, 谁碰过...

楼主(2013-02-20):
机子以前不会这样

跑着G码, 不分时候, 随机的 莫名 复位停止了(软件上紧急复位按钮显示复位的那些信息),  控制板急停按钮的线我也拔掉,  依然不行, 显然与这个无关

不知你们有没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一下吧。

换过了, 以前在本本上,  现在在台机, 依然这样,  可能是控制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我觉得你直接给老大打个电话解决的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直接给老大打个电话解决的比较快

这个不是老大的机器,  不好意思麻烦...

现在似乎找到原因了, 换了并口线, 这几天再继续用看看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
一、急停口线(整信号通道)有接触不好或短路或开路,依有效电平判断。
二、限位口线问题同上。
三、计算机系统卡死,俗称无响应。CPU占用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