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通讯中为什么udr的值无法改变【已解决】

楼主(2013-02-20):
代码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F_MCU 7372800
#define F_BAUD 9600

main (void)
{

        UBRRH = (F_MCU/F_BAUD/16-1)/256;
        UBRRL =        (F_MCU/F_BAUD/16-1)%256;
        sei();
        UCSRB = (1<<TXEN)|(1<<RXEN)|(1<<RXCIE);

                while(! (UCSRA & (1<<UDRE)) );
                UDR = 0x55 ;

        while(1);

}

在仿真中其udr的值始终为  0x00;
放到板子上其与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内容为 c0 c0 c0 c0 c0 不知何原因,大神求助。

楼主:
不知道是程序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UBRRH = (F_MCU/16/(F_BAUD+1))/256;
UBRRL =   (F_MCU/16/(F_BAUD+1))%256;
试试

楼主:
第一个图为 串口调试助手 接收到的 图片,第二个图片为UDR寄存器内值始终不变。

网友A:
UDR寄存器内值 = 接收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R寄存器内值 = 接收值

但是它的接收与发送寄存器共享一个地址,也就是udr。求助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错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是熔丝设置导致没有使用外部晶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