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个固态硬盘

楼主(2013-02-20):
宏基V571G ,想加块固态硬盘,貌似固态硬盘的质量参差不齐,请大家推荐个120G 700块以内的固态硬盘,最好是把测试出来的速度也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刚刚入手一块三星的128G 840 PRO,900元,正在做系统,稍后发速度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入手一块三星的128G 840 PRO,900元,正在做系统,稍后发速度图

好的,等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你的测试结果

我三星p810--64GB的,写入130,读取230,使用600小时了。一切正常,XP系统启动速度一般18秒左右。XP系统下速度只有可怜的90MB左右

网友:
今天刚搞了一块镁光256G的,还没到手。

网友:
我买的三星830 128G。670买的,现在可能600左右。
笔记本是SATA2的,硬盘是SATA3的,刚买来时连续读240MB/s,连续写227MB/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等你的测试结果

我发一下我目前现有的三块SSD硬盘的测试截图,你参考下。我的电脑是x201,STAT2接口,32位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一下我目前现有的三块SSD硬盘的测试截图,你参考下。我的电脑是x201,STAT2接口,32位xp系统。 ...

XP果然是要慢许多,要有win7的就好了

网友B:
刚才订了一块贴CFD牌的120G SSD CSSD-S6T120NTS2Q,东芝给他OEM的,使用的东芝自家的主控和Flash。
网上看了一下别人的测评,读写速度比较平衡。之前想买三星840 120G的,但是这款写入速度太慢了,840 pro的价格又偏贵了,所以改订了目前这款,价格和840 120G的差不多。

网上别人的测试成绩:

网友:
推荐混合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订了一块贴CFD牌的120G SSD CSSD-S6T120NTS2Q,东芝给他OEM的,使用的东芝自家的主控和Fla

貌似不错,回头上个测试图片看看呗

网友C:
p830,700+,比840好很多,840是830的简化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830,700+,比840好很多,840是830的简化版

我问了好几家,830已经停产,不好买了。840分为 普通和PRO,PRO系列用的存储介质和830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不错,回头上个测试图片看看呗

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固态硬盘各大It网站均有更加全面的评测,和我们测试几乎完全一样,真心需要,大可放心购买。

网友:
浦科特m5m或m5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了好几家,830已经停产,不好买了。840分为 普通和PRO,PRO系列用的存储介质和830一样的。 ...

那就买840 pro版,普通版比较啃爹,虽然价格便宜了一点

网友:
果断买吧,两条提示:
1.用过SSD后打死都不想用回机械硬盘。
2.永远记得经常备份,否则宁可被打死。

网友:
买840一定买pro其它不废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才订了一块贴CFD牌的120G SSD CSSD-S6T120NTS2Q,东芝给他OEM的,使用的东芝自家的主控和Flash。
网上看 ...

有没卖家链接呀,

楼主:
打算美光M4,128GB。699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卖家链接呀,

我人在日本,在日本的网站上订的。今天正好前段时间在联想网站订的E430和这个东芝的SSD一起到了,因为没有安装盘,折腾到现在还没把原来HDD自带的系统给克隆到SSD。
我帮你查了一下,国内这款SSD相对应的型号应该是THNSNS120GBPS,淘宝上价格是699。我这个买来是8180日元,折合550元的样子吧。国内的型号价格稍高,但标称的读写性能比我这款要好一点,还送USB转SATA线等等很多配件(我买的就送了一个2.5转3.5的铁片)
等我把系统搞定了上个测试。

网友:
如果是699已经没有优势,加上运费,浦科特和ADATA的B店也就这个价了。
并且比淘宝很有保障

网友:
用软件测了一下,设备型号和国内的一样的。只是外壳上的OEM品牌写的型号不一样。

外壳:

AS SSD分数,在SSD上装完系统和一些软件后测的,空盘测试估计会更快一点。

Win8分数8.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