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0开发的无刷电调

楼主(2013-02-20):
实物照片 & 电机上的电压波形——正规方波来至Mini51每次准确的换相!

示波器显示:电转周期是 0.3ms,每次换相只有50微秒,电转速是 (1/0.3ms) * 60 = 200Krpm,即 20万转/分!
图中的电机是四对磁极(8磁极)电机,所以机械转速要再除以4,机械转速为 5 万转!!!
Mini51使用内部22M时钟,用自带的ADC做过零检测。

左上方形黑片是Mini51,中下长方形黑片是232接口芯片输出打印信息,右侧三个8PIN是MOS对管。临近六个三极管是驱动MOS管的。13V工作时电流2.3A,转速到5万转,电机堵转会停转的,不会烧掉MOS管的哦^_^

网友A:
5万转?速度确定没算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万转?速度确定没算错?

新版的已加入比较器。可以

网友B:
有资料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资料没

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万转?速度确定没算错?

应用在玩具小车上,3万转左右都足矣

网友:
楼主可以上传资料吗?

网友C:
20万转每分钟?这个速度很考验转子的动平衡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万转每分钟?这个速度很考验转子的动平衡的哟。

4对极。。。。。

网友D:
5万转,转子动平衡也很难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5万转,转子动平衡也很难搞哦!

市面的一对级,6-7万转,很正常,AVR的做的,但现在AVR经常缺货,不得不重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