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行白色的插排准确的名字叫什么???

楼主(2013-02-20):
如题.
万能的坛子.

楼主:
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能否对lz有帮助:上传一个接插件大全, 有实物图片和详细的尺寸。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856-1-1.html

网友B:
你这个图像也太不清楚了!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板子上那有三个圆眼的可以插元件的座子是叫什么?

网友D:
应该是板对板连接器
另外这照片拍的。。。(建议:找个光线好点的地方拍,并且不要离这么近,稍微拉远点应该会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像也太不清楚了!

两对白色的卡槽, 一公一母.  白色的里面有30个镀金引脚. 一个白色的排是两行60个. 四个总共120个引脚. 网上也找不到图.
有点类似电脑主板上的内存插槽. 不过是缩小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板对板连接器
另外这照片拍的。。。(建议:找个光线好点的地方拍,并且不要离这么近,稍微拉远点应 ...

搜了一下. 找到了. 就叫板对板连接器. 阿莫果然高人众多. 谢谢啦.
我的这个是0.5mm/20mil的. 网上找到一张清晰的, 处理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能否对lz有帮助:上传一个接插件大全, 有实物图片和详细的尺寸。

http://www.amobbs.com/thr ...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很有用.

网友E:
HRS 的 DF12 系列的 B2B连接器。间距 0.5 ?

楼主:
引用 网友E:
HRS 的 DF12 系列的 B2B连接器。间距 0.5 ?

是的. 这个更准确. 长的都一样. 才知道厂家和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对白色的卡槽, 一公一母.  白色的里面有30个镀金引脚. 一个白色的排是两行60个. 四个总共120个引脚. 网 ...

那就很难确定了,不会是插GPIB电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很难确定了,不会是插GPIB电缆的吧!

不是的. 楼上已经有人提供了厂家和型号. HRS的DF12系列Board to Board Connector(板对板连接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板子上那有三个圆眼的可以插元件的座子是叫什么?

单排圆孔排母/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排圆孔排母/排座

thanks

网友:
你这清晰度,谁上哪看啊?有点像B2B

网友:
去日本广濑网站上看看,B2B connector,

看下高度之类,可以从这家网站上查到的。

网友F:
佩服楼主啊!这等图片还要上传求证?
晕死人,你要担责的啊!

网友:
跟着楼主一块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佩服楼主啊!这等图片还要上传求证?
晕死人,你要担责的啊!

刚出道有点不懂.......担责?? 公司找我麻烦, 商业秘密???

网友:
板对板连接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出道有点不懂.......担责?? 公司找我麻烦, 商业秘密???    ...

老那眼神一直不好,刚才以为突然加重了,

向楼主索赔医药费  交通费  误工费等共计NK RMB,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那眼神一直不好,刚才以为突然加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