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LED手表

楼主(2013-02-20):
说明:
*采用5*7点阵显示,0805封装的LED,每个数字占用5*3个点
*熔丝设置为D9E1,使用片内RC的1MHz
*外接32.768KHz作为T2的异步时钟源
*MCU平时工作于"省电模式",由T2唤醒后,动态扫描LED,且处理计时
*KEY1:短按为设置,长按为手电开关
  设置参数时,介面只显示当前两位参数,中间一列指示灯用于指示参数的
序号,
  亮0个灯表示设置时间的分钟,亮1个灯表示设置时间的小时,
  亮2个灯表示设置闹钟的分钟,亮3个灯表示设置闹钟的小时,
  亮4个灯表示设置闹钟开关,亮5个灯表示设置整点报时开关,
  (闹钟开关与整点报时开关以0、1表示)
*KEY2:待机时按下显示闹钟,设置参数时为INC键
*有按键操作时,显示亮度提高,若在10秒内无操作,将回到待机状态,显示亮度降低
*待机状态按下KEY2,滚动显示闹钟时间,若闹钟开启,则最右边一位数旁的小数点亮起
*待机状态下,滚动显示时间, 若闹钟开启,则最右边一位数旁的小数点亮起
  待机状态电流约160uA.
*闹钟响时,按任意键可关闭
这电路里LED排列有点稀,
看了下h2feo4的"稀疏点阵",他的LED排列很紧密,但是没能参透.
这个板子有点大,也许挂钥匙串上比较合适.

下面是程序以及电路:

(注意LED上方有两根飞线)

照片上看起来效果不太好,视频里看起来有残影,实际使用中效果挺好的.

之前做过一个直接用1206的LED排成数码管形状的,参考'白沙怀表',效果不太好,
主要是在显示亮度低时太难辨认.
来几张照片

网友:
厉害啊~开放点资料看看

网友A:
建议使用DS18B20之类的.掉电走时.电池用电容代替
LED还是挺耗电的.万一没电了还要重新设置时间

网友:
楼主真会玩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DS18B20之类的.掉电走时.电池用电容代替
LED还是挺耗电的.万一没电了还要重新设置时间 ...

DS18B20?

网友C:
LED太费电了吧,楼主这个宝物用电池能工作多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18B20?

对不住了
DS1302....流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太费电了吧,楼主这个宝物用电池能工作多长时间啊

待机时,以较低的亮度滚动显示时间,电流约160uA,晚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时间。
用的是MP3的锂电池,180mAh,算下来充一次电大概能用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DS18B20之类的.掉电走时.电池用电容代替
LED还是挺耗电的.万一没电了还要重新设置时间 ...

我好像忘了说了,单片机会定时检测电池电压,电压过低时,只有左下角一个LED灯亮(功耗大大降低),用户就知道该充电了。
关于LED的耗电,其实几个微安的电流就足以使其发光。
这个表在待机时,以较低的亮度滚动显示时间,电源电流约160uA,晚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时间。
当然,如果将程序修改成待机时关闭显示,则电源电流可减小到15uA左右。

网友:
楼主工艺精美,赞一个
拓扑也不错

网友D:
看体积貌似不小,能带手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体积貌似不小,能带手上吗

的确有点大,现在新版本出来了哦,体积减小了,戴手上还凑合,去看看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2045-1-1.html

网友(2013-10-06):
一片 OLED 吧,

网友:
表示很有创意

网友:
LZ 也是热心搞小玩意的啊,不错的哦!!

网友(2016-03-11):
引用 楼主:
我好像忘了说了,单片机会定时检测电池电压,电压过低时,只有左下角一个LED灯亮(功耗大大降低),用户 ...

楼主说的是,之前测试过,LED达到导通电压后,给很微弱的电流都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