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想过把DOS移植到单片机/ARM上.

楼主(2013-02-20):
------虽然觉得不靠谱,但是源代码给大家研究一下.------------------
我这里有一份DOS源代码,版本不详,过两天整理上传.
能不能剪裁,重新编译为OBJ,经过AVR编译器连接转而移植到单片机/ARM上.
本人电脑小白,如果闹了笑话请指正.只是今天晚上突发奇想而已.

网友A:
这东西没有linux功能强吧,没必要。dos是单任务操作系统,还不如uc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有linux功能强吧,没必要。dos是单任务操作系统,还不如ucos呢

我在想的是:怎样使用某个系统,在RISC指令集的片子上,通过修改某个开源的x86的系统,跑x86的程序,比如Turbo C.
不知道可行否.(乱想想的)

网友:
好像以前有帖子发过用avr模拟x86还是什么的, 据说执行一个命令要几小时

网友:
x86关键是指令集要兼容,你RISC只能模拟指令集,速度很慢。。。

网友:
貌似那个是用avr模拟的arm,跑的是linux

网友:
看这个如何:
NanoVM——AVR上的JAVA虚拟机 重量级酷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8%99%9A%E6%8B%9F

网友:
单任务
不如ucosI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有linux功能强吧,没必要。dos是单任务操作系统,还不如ucos呢

同意,所以dos是磁盘操作系统,仅限定为操作磁盘,所以你可以运行windows3.2这类多线程软件
移植到单片机上就只是一个fs+shell+taskhook

网友:
嘿嘿 以前想过 不过貌似没什么意义呢。

网友:
可不是个小工程。
汇编不说,bios调用就够忙活一阵子的。

网友B(2014-04-02):
这是dos源码吗?微软前几天刚公布开源,MS-dos 2.0,,您这个是源码吗?

网友:
MSdos太垃圾了……要搞就搞FreeDos32吧,开源,还是32位的,大部分是C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freedos-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dos源码吗?微软前几天刚公布开源,MS-dos 2.0,,您这个是源码吗?

是的呀!

网友:
哦,,这样啊,那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的是:怎样使用某个系统,在RISC指令集的片子上,通过修改某个开源的x86的系统,跑x86的程序,比如Turbo ...

自己做一个X86解析器,不过,尽量打消这个念头吧,本身X86构架不断增强,复杂指令集,很恐怖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