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FPU编译配置(含库文件解析)

楼主(2013-02-21):
首先说明,有多次寻找各种关于stm32f4开FPU的资料,最后得到一些总结,然后完成了规范的配置
前贴不错,点我传送

好了,下面正式开始写

环境MDK v4.70a,CMSIS 3.01

首先看一段代码

来自core_cm4.h
/** __FPU_USED indicates whether an FPU is used or not. For this, __FPU_PRESENT has to be checked prior to making use of FPU specific registers and functions.
*/
#if defined ( __CC_ARM )
  #if defined __TARGET_FPU_VFP
    #if (__FPU_PRESENT == 1)
      #define __FPU_USED       1
    #else
      #warning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
  #endif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if defined __ARMVFP__
    #if (__FPU_PRESENT == 1)
      #define __FPU_USED       1
    #else
      #warning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
  #endif

#elif defined ( __TMS470__ )
  #if defined __TI_VFP_SUPPORT__
    #if (__FPU_PRESENT == 1)
      #define __FPU_USED       1
    #else
      #warning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
  #endif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if defined (__VFP_FP__) && !defined(__SOFTFP__)
    #if (__FPU_PRESENT == 1)
      #define __FPU_USED       1
    #else
      #warning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
  #endif

#elif defined ( __TASKING__ )
  #if defined __FPU_VFP__
    #if (__FPU_PRESENT == 1)
      #define __FPU_USED       1
    #else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
  #endif
#endif

这里针对各种工具链设置了相应的条件编译选项,这里只说MDK的,其他工具链的用户请参考本文自行修改

最上层的开关是 __CC_ARM 这个宏,很明显这个开关是针对MDK工具链的,同理IAR工具链的开关就叫做 __ICCARM__ 了;

然后一个开关就是 __TARGET_FPU_VFP 了,这个开关要求编译出的文件使用FPU功能,但是m4的FPU并不是必装设备,某些厂家可能会不装这个东西,所以需要检查是否有FPU,即 __FPU_PRESENT 这个开关。在core_cm4.h中有这样的代码
  #ifndef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PRESENT             0
    #warning "__FPU_PRESENT not defined in device header file; using default!"
  #endif

  #ifndef __MPU_PRESENT
    #define __MPU_PRESENT             0
    #warning "__MPU_PRESENT not defined in device header file; using default!"
  #endif

即CMSIS默认的定义是没有FPU的,所以需要我们手动添加FPU存在的定义
#define __FPU_PRESENT        1

这样FPU存在与否的检查就通过了,所以后面就自动定义了 __FPU_USED 这一开关
#define __FPU_USED       1

-----------------------------------------------------------------------------------------------------------------------------------------------------------------------------------------------

下面继续翻,因为m4增加了FPU,所以很多数学函数都应该用m4专用的,优化过的,而不是之前的通用函数

打开arm_math.h
可以看见开头的一大段说明

   * Each library project have differant pre-processor macros.
   *
   * <b>ARM_MATH_CMx:</b>
   * Define macro ARM_MATH_CM4 for building the library on Cortex-M4 target, ARM_MATH_CM3 for building library on Cortex-M3 target
   * and ARM_MATH_CM0 for building library on cortex-M0 target.
   *
   * <b>ARM_MATH_BIG_ENDIAN:</b>
   * Define macro ARM_MATH_BIG_ENDIAN to build the library for big endian targets. By default library builds for little endian targets.
   *
   * <b>ARM_MATH_MATRIX_CHECK:</b>
   * Define macro for checking on the input and output sizes of matrices
   *
   * <b>ARM_MATH_ROUNDING:</b>
   * Define macro for rounding on support functions
   *
   * <b>__FPU_PRESENT:</b>
   * Initialize macro __FPU_PRESENT = 1 when building on FPU supported Targets. Enable this macro for M4bf and M4lf libraries

里面说了,要用ARM的数学函数得定义ARM_MATH_CMx
m4的内核自然是
#define ARM_MATH_CM4

至于是大端机还是小端机,我可管不着,ST得给我搞定
最后关于__FPU_PRESENT的定义,前面已经说过了

最后总结如下
如果你执意使用FPU,而不管Project中的设置那么使用下面的代码
#define __FPU_PRESENT 1  /* FPU开关 */

#ifndef  __TARGET_FPU_VFP /*要求在生成的代码中使用FPU*/
#define __TARGET_FPU_VFP
#endif

#ifndef  ARM_MATH_CM4 /*要求使用m4的数学库函数*/
#define ARM_MATH_CM4
#endif

楼主:
此外,我还在其他帖子中看到,要使用浮点数,应当使用 1.111f 而不是 1.111 这样的形式,不知对否,希望后面有跟帖有关于FPU用法的深入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外,我还在其他帖子中看到,要使用浮点数,应当使用 1.111f 而不是 1.111 这样的形式,不知对否,希望后 ...

1.111f -- float
1.111 --- double

网友(2013-06-23):
static void thread_fpu_entry(void* parameter)
{
    volatile float value = 1.1f;
    while(1)
    {
        value = value * 2.1f;
        rt_thread_delay(1);
    }
}

写了个测试程序没有加f时,在IAR(6.5)中竟然当成双精度,去调试浮点库去完成操作。

网友A(2013-10-08):
多谢楼主分享,不知道在MDK的Options中开启了FPU功能后,是否还需要在修改.H的文件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不知道在MDK的Options中开启了FPU功能后,是否还需要在修改.H的文件内容? ...

请问你搞定没有?  我刚接触 搞了两天 没搞明白, 我拿官方例程编译的时候报错说: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ARMCM4.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然后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说要在 options --> C/C++ Define  添加   ARM_MATH_CM4, __FPU_PRESENT =1,__FPU_USED=1,__CC_ARM     可是添加了以后编译还是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搞定没有?  我刚接触 搞了两天 没搞明白, 我拿官方例程编译的时候报错说: cannot open source i ...

没有搞定,更换了RTX了。可以正常运行。我也只是用了用任务切换和几个信号量。

楼主(2013-12-20):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搞定没有?  我刚接触 搞了两天 没搞明白, 我拿官方例程编译的时候报错说: cannot open source i ...

像这样
#define __FPU_USED       1

在头文件里定义就行,反正我用mdk4.7x都可以的

网友(2014-03-16):
最近公司高算法需要用到这个FPU,从楼主这里学习了!

网友(2014-06-19):
好贴 要是能再介绍一下IAR开发环境下FPU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的,正好可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