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 tap ii大家调试是否会用呢?感觉效果不好

楼主(2013-02-21):
signal tap ii大家调试是否会用呢?
我试着用了一下,用100MHz的时钟 采集18Mhz的信号,18MHz的数据信号是间断出现的,发现出现很多次18MHz的数据信号,才能在signaltap ii中看到 一次数据数据信号,很多次信号都不能被采集到,
感觉signaltap ii很不好用啊 ,大家感觉如何?

网友:
用着还可以,估计你的触发条件设置的有问题。在你要观察的信号的Trigger Conditions那一栏上点右键,选择一个合适的触发方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牛, signaltap  能不能捕抓到 外部器件 发给FPGA的信号???
比如我用FPGA控制一个SPI 协议的外部flash IC,  用signaltap 能否捕抓到 flash IC 反馈回来的信号??

有没有比较简易的入门资料共享???

网友:
QQ812331053   欢迎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牛, signaltap  能不能捕抓到 外部器件 发给FPGA的信号???
比如我用FPGA控制一个SPI 协议的 ...

可以吧,只要连接到fpga的io口上的信号,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吧,只要连接到fpga的io口上的信号,应该都可以吧

必须可以

网友:
必備的工具之一,另一套是模擬ModelSim...
因為你的采集有部份時序剛好與100MHZ同步導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可以

求指导QQ81233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