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模电,请各位为我选型示波器提供参考意见

楼主(2013-02-21):
大家好。我之前主要是搞嵌入式软件研发的。最近因为个人兴趣,想学习一下电子电路的知识。想选择一些便宜但实用的二手测量设备。现在有如下选择:
1,20M的模拟示波器。200元。
2,60M的模拟示波器。400元。
3,100M的模拟示波器。680元。
4,频谱分析仪。       3000元。
以上设备皆为二手。请问各位。在示波器中,性价比和使用范围大家觉得哪款较高?20M的一般可以测什么,60M可以测什么,100M可以测什么?
频谱分析仪测量的带宽幅度比较大,有没有人用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示波器吗?
希望各位可以给一些建议我。

网友A:
20M的一般够用了。如果你想玩高频的话就选个高一些的。
至于用数字的和模拟的看自己需要了。
频谱分析仪等你玩精了再买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的一般够用了。如果你想玩高频的话就选个高一些的。
至于用数字的和模拟的看自己需要了。
频谱分析仪等 ...

谢谢您的意见。我现在看书,制作最简单的FM麦克风,看到通过lc震荡电路产生80-108Mhz的正弦波(调整发射频率方法是通过手动调整电感的线圈距离改变的)。当然,通过FM收音机接受信号也能知道大概的发射的频率,但毕竟不太精确。现在看来,可以获得比较精确的发射频率,最好的办法恐怕是通过频率计测量,200元以下的频率计最高可以测量2.4G的频率。其次是频谱分析仪,不过这个贵的利害,为了做个小实验买这个确实扯蛋。再次就是示波器,不过要想测试频率能到100M的示波器也挺贵的。呵呵。

网友:
那个东西看起来很简单的。很难算。
打基本功可以做比较实在的东西。收获肯定会不少的。

网友(2019-08-12):
200元,楼主买的什么示波器呢

网友(2021-01-25):
LZ示波器买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