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算法与stm32配合可行吗?

楼主(2013-02-21):
没有用过fpga,想和arm连接,fpga做算法,可行吗?做两层板子,有可参考的型号吗(xilinx)
如何连接。spi,还是总线结构

网友:
xilinx 资源稍微多点的全是 BGA

网友:
弱了点,FPGA+带系统的ARM9以上

网友:
stm32 速度太慢,内存,flash资源不多,不合适

网友:
例化个NIOS软核吧

网友:
可以用fsmc总线通信

网友:
没有问题的
当然是FSMC总线速度快。

网友:
用 spartan3e 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microblaze软核吧……

网友:
这要看实际需求;
STM32负责控制运算量不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