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笔记本打字经常丢键,这是不是笔记本的通病?

楼主(2013-02-21):
接触的笔记本不多,家里有个华硕的X88,公司的是dell latitude E6420 还有一台也是公司的latitude系列,更老的一款型号。

这三台笔记本的毛病竟然一样,我打字稍快一点就会丢键子,有些字母明明按了,却没反应,所以经常打错字。

不排除是机械问题——即笔记本的键盘不如台机键盘好用,导致某些字母按的力度不够。
但这可能性比较小,因为硬件配置低的笔记本,丢键问题更严重。

有人和我一样的经历吗?这算不算笔记本的通病?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换个高档货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可能你打字很快很快吧。

网友:
应该是键盘的问题,有遇到过,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
键盘出问题了,建议清洗

网友:
本子垃圾。键盘好用的一般都是商务本,家用本肯定不行,大幅缩水了。我一直用商务本,X61T,TC4400,PORTEGE M200,C110/C100,哪个键盘,不管多大多小,从没遇到过丢键的,只有没按下去的,打字快了有时候手碰到键帽就松开了。而且小键盘有小键盘的好处,小键盘打字省力,手不用到处跑了。目前最习惯用PORTEGE的,键盘手感比较好,硬且脆。HP的TC4400太软,ACER的C110也不错,就是有点太小了,10寸本,手指头展不开。至于新的那种一个洞里面塞一个键帽的那种键盘,只能用无比垃圾来形容,去掉硅胶套还硬得1B2B3B4B,BS无数采用那种键盘设计的厂商。商务本从来都不会用那种键盘,手感烂得1B。

网友:
T42  T400  未见异常

网友:
DELL的latitude虽然不是presion之类的顶级型号,但是质量和做工都是很优秀的,远比被联想接手后的Thinkpad要好(公司的2w左右的行货thinpad,T43,T60p,T61,T400高强度用了5年以后基本屏幕,主板,风扇,电池,光驱都换过了,常常在现场跌落、振动、高热等恶劣环境下使用thinkpad完全不是DELL的对手,实在无力吐槽)。
D620,D630,E6400,E6430我都用过,正打算换6430U,感觉E系列的键盘不如之前D系列的手感好,但是也没遇到丢失按键的问题。也许是我打字速度不够快吧……

网友:
我的thinkpad t420i表示经常出现这么问题。

楼主:
说真的,我打字不快。
平时还好,越着急的时候丢键问题越严重。恼火啊。

网友:
考虑打字手势不太规范, 而笔记本键程短. 只能找好用的本本了. 一般来说这是个机械问题,不是电子问题

网友:
接触过的高低档笔记本,都没有这问题

楼主打字快到电脑反应不过来?

网友:
键盘太差。这玩意好像是一体的貌似还没办法单个按键修。

网友:
THINKPAD没见漏键

网友:
lenovo Y450,没这问题,可能楼主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