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CNMI=2,2就可以设置不保存直接显示?我试了还是会保存

楼主(2013-02-21):
我设置完之后  发短信过去然后  AT+CMGR还是可以读出来短信的

或者这个命令还需要和什么命令搭配呢

网友:
MT VS TE

移动台(MS):它包括移动设备(ME)和用户识别模块(SIM)。根据业务的状况,移动设备可包括移动终端(MT),终端适配功能(TAF)和终端设备(TE)等功能部件。从上面可以看出 ME 的 概念最大,它包括 MT 和 TE 。MT 完成无线传输和相关功能。TE 完成端到端应用。可以这么理解,MT 指的是我们手机,而 TE可以是笔记本电脑之类的。TE也可以是PDA、普通桌面电脑或其他传统的终端等设备。比如我以前用笔记本电脑通过RS-232连接Moto A388手机使用GPRS上网,这里笔记本电脑就是TE,Moto A388就是MT,再加上MS里面的SIM卡(UIM),就可以实现上网的功能了。TE提供了用户界面,用户通过TE实现对网络的访问。MT提供了访问网络的物理连接能力(GSM+GPRS),UIM提供了用户识别等能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TE是可以独立于MS的设备,主要是提供一个用户界面,只要它可以以某种方式与MS连接(RS-232、蓝牙、红外、Wi-Fi...)就行。当然MT也可以直接提供用户界面(也就是我们手机的小屏幕),用户不是用TE也可以浏览网络。TE不是必须的。

短消息类(class)的概念:根据指定储存的位置,短消息分为class 0 – 3四个类.也可以不指定类(no class),由ME按默认设置进行处理,存储到内存或者SIM卡中.在TPDU的TP-DCS字节中,当bit7-bit4为00x1, 01x1, 1111时,bit1-bit0指出消息所属类:
00 – class 0:只显示,不储存
01 – class 1:储存在ME内存中
02 – class 2:储存在SIM卡中
03 – class 3:直接传输到TE

GSM Modem一般都支持一条"AT+CNMI"指令,用于设定当有某类短消息到达时,如何处理它 - 只储存在制定的内存(易失的/非易失的)中;先储存后通知TE;直接转发到TE,等等.

    AT+CNMI指令语法为:
    AT+CNMI=<mode>,<mt>,<bm>,<ds>,<bfr>

    <mode>控制通知TE的方式.
    0 - 先将通知缓存起来,再按照<mt>的值进行发送.
    1 - 在数据线空闲的情况下,通知TE,否则,不通知TE.
    2 - 数据线空闲时,直接通知TE;否则先将通知缓存起来,待数据线空闲时再行发送.
    3 - 直接通知TE.在数据线被占用的情况下,通知TE的消息将混合在数据中一起传输.

    <mt>设置短消息存储和通知TE的内容.
    0 - 接受的短消息存储到默认的内存位置(包括class 3),不通知TE.
    1 - 接收的短消息储存到默认的内存位置,并且向TE发出通知(包括class 3).通知的形式为:+CMTI:"SM",<index>
    2 - 对于class 2短消息,储存到SIM卡,并且向TE发出通知;对于其他class,直接将短消息转发到TE:+CMT:[<alpha>],<length><CR><LF><pdu>(PDU模式)
         或者+CMT:<oa>,[<alpha>,]<scts>[,<tooa>,<fo>,<pid>,<dcs>,<sca>,<tosca>,<length>]<CR><LF><data>(text模式)
    3 - 对于class 3短消息,直接转发到TE,同<mt>=2;对于其他class,同<mt>=1.

    <bm>设置小区广播
    0 - 小区广播不通知
    2 - 新的小区广播通知,返回+CBM:;length;;CR;;LF;;pdu;
    3 - Class3格式的小区广播通知,使用bm=2格式

    <ds>状态报告
    0 - 状态报告不通知
    1 - 新的状态报告通知,返回:+CDS:;length;;CR;;LF;;pdu;
    2 - 如果新的状态报告存储到ME,则返回:+CDSI:;mem;,;index;

    <brf>
    1 - 始终为1

由于SIM卡只有1万到10万次的读写次数和10-15条短消息的存储空间,而且SIM卡上短消息读写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最好使短信息不经过SIM卡读写,直接发送至TE终端,可以设置:
  AT+CNMI=2,2,0,1,1
短消息类(class)的概念:根据指定存储的位置,短消息分为class0-3四个类,也可以不指定类别(no class),由移动设备按默认设置进行处理,存储到内存或者SIM卡中.在TPDU的TP-DCS字节中,当bit7-bit4为00x1、1111 时,bit1-bit0指示消息所属类.
  00 - class 0,可直接显示.
  01 - class 1,默认储存在ME内存中.
  02 - class 2,储存在SIM卡中.
  03 - class 3,可直接传输到终端设备TE.
默认的短消息存在SIM卡中,无类别的短消息通常也存在SIM卡中.

在程序中具体实现时,使用mode=2, mt=1,比较简单.对所有类型的短消息,只要在收到ME送来的"+CMTI"通知后,用"AT+CMGR"指令读取消息内容就行了.TE与ME之间的通信过程,举例如下:

(初始化)
AT+CNMI=?   (查看能支持的设置范围)
+CNMI: (0-2),(0-3),(0,2,3),(0,1),(0,1)
OK

AT+CNMI?     (查看当前设置)
+CNMI: 0,0,0,0,0
OK

AT+CNMI=2,1 (设置为mode=2, mt=1)
OK

AT+CNMI?     (再查看当前设置)
+CNMI: 2,1,0,0,0
OK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条消息到达)
+CMTI "ME",8   (通知:消息已经存储在ME内存中,序号为8)

AT+CMGR=8    (读第8条消息)
+CMGR: 8,27
0891683108200505F0240D91683158812764F80000402052110373800741E19058341E01
OK

AT+CMGD=8    (删除第8条消息)
OK

还有一种方式mode=2, mt=2也很令人感兴趣.在这种方式下,除了class 2外,消息不存储,直接转发到TE.需要处理消息通知和内容两种情况,复杂一些.但如果发送方也由程序控制,可以只发no class或class 1的消息,这样不存储在接收方ME内存(一般是闪存,非易失性的)中,肯定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TE与ME之间的通信过程,举例如下:

AT+CNMI=2,2   (设置为mode=2, mt=2)
OK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条消息到达)
+CMT: ,26
0891683108200505F0040D91683158812764F8000840205211639180064F60597D0021

//mg323
AT+CPMS?

+CPMS: "SM",50,50,"SM",50,50,"SM",50,50      (<mem1>,<used1>,<total1>,<mem2>,<used2>,<total2>,<mem3>,<used3>,<total3>)

OK

AT+CNMI?

+CNMI: 0,0,0,0,1//上电默认值

AT+CMGL=4

+CMGL: 1,1,,160
0891683108200065F5640DA1015668887055F1000821600351931223。。。

+CMGL: 50,1,,156
0891683108200075F12405A15915F1000821707051123。。。

OK

//删除第50条

AT+CMGD=50

OK

AT+CMGL=4
+CMGL: 49,1,,133
0891683108200075F1240CA1015657618028000821707051408323。。。

OK

AT+CMGD=?

+CMGD: (1-50),(0-4)

OK

//删除所有短信

AT+CMGD=1, 4

OK

//没有了
AT+CMGL=4

OK

//收到上报

AT+CNMI=2,2,0,0,1

OK

+CMT: ,23
0891683108707515F0240D91688129769671F800002180135194632303B1580C

AT+CPMS?

+CPMS: "SM",1,50,"SM",1,50,"SM",1,50

OK

//总可存50条 存了1条 位置SIM卡

————————————————————————————————————————————————————————————————————————
解决at+cnmi=2,2即时模式下收不到短信或只能设置2,1的问题

设置  AT+CSMS=1 就可以了

如果AT+CSMS=1,接收到短信时,TE需在一定的时间内发送反馈消息至模块,也就是一收到+CMT,即一收到短信必须立刻回一个AT+CNMA \r,若超时,<mode>和<mt>的值会强制复位到0,即cnmi=2,2的设置会变成cnmi=2,0。那么,再有新的短信将不能被正确处理,需要用“at+cnmi”指令重新设置参数才行。这增加了程序处理的复杂性。AT+CSMS=0不需要回确认,省去了这些麻烦。

消息接收和读出命令
5.4.1 给TE 指示新消息:AT+CNMI
当TE 处于在用状态时(如:DTR 信号处于“ON”状态),使用设置命令,可设置新消
息如何从网络侧发送到TE。若TE 处于待用状态(如:DTR 信号处于“OFF”状态),
消息接收流程应该按照GSM 03.38 的规定。
若 DTR 信号不可用或信号状态被忽略(V.25ter 命令:&D0),可使用+CNMA 确认流程
确保短消息的可靠传输。
“选择消息服务”命令+CSMS 应该用来检测ME 是否支持接收SM 和CBM,并决定直
接发送到TE 的消息是否需要确认(请参考+CNMA 命令)。
新消息确认:AT+CNMA
使用执行命令,可确认是否正确接收新消息(SMS-DELIVER 或
SMS-STATUS-REPORT),该新短消息是由MT 直接发送到TE 的。
通过 AT+CNMA 给出短信确认需要满足2 个条件:通过AT+CSMS=1,将<service>设为1;通过
AT+CNMI=,2,将<mt>设为2 或者AT+CNMI=,,1,将<ds>设为1。
在满足上述 2 个条件后,如果在收到短信后没有通过AT+CNMA 给出确认,CNMI 的参数<mt>
和<ds>会被重至为0,同时短信收发会受影响。

命令格式AT+CSMS=<service>

<service>

0 SMS 的AT 命令兼容GSM 07.05 Phase 2

1 SMS 的AT 命令兼容GSM 07.05 Phase 2+

命令:
AT+CSMS=0
设置AT 命令兼容Phase 2

响 应
+CSMS: 1, 1, 1

OK

支持SMS-MO, SMS-MT, SMS-CB

命 令
AT+CSMS=1

响 应

+CSMS:01

OK

网友(2013-06-05):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试过接收到的很多短信都是未指定短信类的,AT指令文档有解释说如果不指定calss类,则由ME默认进行存储,就是说AT+CNMI=2,2这个指令只是针对指定了class类才有效,是吗?按默认处理的话,短信息会被存储在SIM卡上,此时用AT+CMGL或者是AT+CMGR都能读取存储到SIM的短信,这样不就达不到不存储短消息的目的了吗?怎样做才能在接收短信时不存储到SIM卡?

网友(2015-04-10):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一个产品中需要使用短信对设备进行参数设置,所以设置为直接输出不用存储 ...

你好,请教下,GPRS模块开机后(或者设备自动重启GPRS模块后)一般需要注册网络,这个时间一般为几十秒,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来了短信,“不用存储”方式的话,岂不是收不到短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