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楼主(2013-02-21):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前序]: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小四轴的全部制作过程和所有资料请见帖子: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工拉...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090-1-1.html
全部制作资料可以从帖子或者官网下载。

[该帖子任务]
提供全套资料,大家可以自行制作小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

[开放资料说明]
1, 功能强大的上位机,有本坛网友俊提供。 (注:只提供应用,不提供源码)  ----  "程序在3楼"
2, 原理图制作资料,采用STM32芯片。(注:只提供制作方法,楼主没时间画原理图,希望有网友根据制作方法,补充上原理图)
3, 没有PCB文件,楼主自己用洞洞板做的。 (注:希望有网友补充完整)
4,提供编译好的固件下载。(注:不提供源码)

有了上述资料,大家即可以自行制作出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配合小四轴和上位机使用。

[问题解答]
1,为什么需要上位机: 上位机软件能够帮助我们方便地获取数据,进行姿势解读的分析和开发,并控制小四轴飞行。
2,  居于PC的飞行遥控器有利于扩展我们的飞行控制,比如视频捕获和控制飞行轨迹。
。。。

[要求]
请大家支持楼主劳动成果,如需要下载帖子里面的附件,请务必回复。。。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功能强大的上位机介绍:
[特别致谢]: 楼主特别致谢本论网友俊的无私提供(http://blog.sina.com.cn/js200300953)。

1,上位机功能一:姿势解读。 晃动小四轴,上位机的小四轴也跟着变化

2,上位机功能二:加速度数据采集和校正

3,上位机功能三:飞行控制。 使用电脑键盘鼠标对小四轴进行飞行控制

飞的时候,用W、S和Esc键控制油门,用鼠标控制方向。(要不同时用鼠标控制油门和方向会来不及的)

[上位机下载]:

特别声明:该应用程序的一切解释权归俊js200300953所有。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原理图制作资料:
[主材]
1)采用STM32芯片作为主控 (型号STM32F103RCT6)
2)  串口电平转换芯片采用常用的 MAX3232, 采用3.3V电源
3) 2.4G采用某宝上最常见的NRF模块(型号24L01+)

[接口]
1. STM32和串口电平转换芯片MAX3232连接方法:
STM32_PIN_42(PA9/USART1_TX)      ----连接到------   MAX3232_PIN_11(T1IN)
STM32_PIN_43(PA10/USART1_RX)    ----连接到------   MAX3232_PIN_12(R1OUT)

2. 串口电平转换芯片MAX3232和9针RS-232 DB9串口母座连接方法:
MAX3232_PIN_13(R1IN)         ----连接到------     串口母座第3脚
MAX3232_PIN_14(T1OUT)     ----连接到------      串口母座第2脚

3. 串口母座和电脑的连接方法:采用串口直连电缆,或者USB转串口线

4. STM32和2.4G NRF无线模块的连接:
STM32_PIN_27(PB1/NRF_CE)         ----连接到------   2.4G NRF无线模块_PIN_3(NRF_CE)
STM32_PIN_57(PB5/NRF_IRQ)        ----连接到------   2.4G NRF无线模块_PIN_8(NRF_IRQ)
STM32_PIN_20(PA4/SPI1_NSS)      ----连接到------   2.4G NRF无线模块_PIN_4(NRF_CSN)
STM32_PIN_21(PA5/SPI1_SCK)      ----连接到------   2.4G NRF无线模块_PIN_5(NRF_SCK)
STM32_PIN_22(PA6/SPI1_MISO)    ----连接到------   2.4G NRF无线模块_PIN_7(NRF_MISO)
STM32_PIN_23(PA7/SPI1_MOSI)    ----连接到------   2.4G NRF无线模块_PIN_6(NRF_MOSI)

5. 固件可采用3线SWD或者V7/V8下载。

[固件下载]

楼主:
视频: 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姿势解读:
用手挥舞小四轴,上位机里面的小四轴模型也跟着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3MjIwMzY0.html

楼主:
飞行操作视频  占楼。

楼主:
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遥控器:楼主DIY的图 (在某个开发板的基础上DIY出来的)

网友A:
我来占楼。顺道问问资料哪里下,你走过的弯路咱就好不再走一遭了。

网友B:
飞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占楼。顺道问问资料哪里下,你走过的弯路咱就好不再走一遭了。

下载资料晚上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了吗?

还没来得及飞。昨晚才把遥控器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来得及飞。昨晚才把遥控器搞好。。。

飞的时候,记得可以用W、S和Esc键控制油门,用鼠标控制方向。
要不同时用鼠标控制油门和方向会来不及的。

楼主:
希望看到各位DIY出来的作品。

楼主:
哎呀,6楼不能编辑了。继续占楼:
============================

飞行操作视频  占楼。

楼主:
DIY成功的又没有啊,来秀一下阿。

网友:
上传一个吧 !!! 我弄了一个

网友:
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资料晚上再上传。。。

嘿嘿。

楼主:
测试遥控器的下位机固件:(源码请留意管网的更新和下载)

网友C:
博士你好,我做到您视频里的效果了,怎么校准和控制飞行呢,还有我的5883坏了,没焊有影响吗

网友D:
电池问题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士你好,我做到您视频里的效果了,怎么校准和控制飞行呢,还有我的5883坏了,没焊有影响吗 ...

5883不影响。
电机测试方法:测试电机转动是否正常:  点击控制,然后设置 油门模式,分别测试各个电机。 (请注意,严格根据使用手册安装电机和浆)

飞行测试: 点击控制,设置为 姿态模式。 然后把小四轴在地面放平,然后在姿态模式里获取 当前姿势,然后设置为投影模式,然后加油门,看能起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问题 解决了吗

没有电池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池问题啊。

看lz的四轴上 没有电池啊!

楼主:
这个视频有电池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wMDQwMjgw.html

楼主: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不包含NRF无线模块)

所采用的设计方案参考自:
1)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229-1-1.html
2)USB转串口(PL2303 TTL/RS232串口 CTS RTS引出)原理图PCB 免费送PC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3164-1-3.html
3)【菜鸟实践篇】手把手教你打造3线制Jlink ARM-OB STM3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62506-1-1.html

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元器件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串口转2.4是不有点繁琐,我建议可以用nrf24lu1=51+2.4+usb,数据量不大,枚举为自定义HID设备,还省了 ...

串口具有实时性,对四轴数据处理来说,很好用。 HID可能有点慢。。。

楼主:
实物图来啦

固件:

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MDE2ODI4.html

网友:
顶啊,等pcb板子回来…

网友F:
你们遥控器的外壳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遥控器的外壳用什么呢?

没有外壳啊。遥控器是接电脑USB口的。

网友(2013-03-23):
我像用51做个遥控板,不知俊js的那个上位机通信格式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物图来啦

这个固件刷上后怎么不管用呢,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固件刷上后怎么不管用呢,什么情况

你检查下源码里 CE管脚 的分配。为了方便layout, ce引脚变了。源码在群里下载。

网友:
基于别人板子画的遥控器的原理图,不知道对不对,大家看一下吧~~  直接用usb转串口

网友:
新手看啦  很好 支持楼主

网友:
虽然论坛里有很多高手都不屑楼主的DIY,但我不得不说楼主开这个贴值得赞扬,毕竟很多人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都不知道。如果高手们都能像楼主这样把自己DIY的过程和经验分享下,那就棒了。所以默默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具有实时性,对四轴数据处理来说,很好用。 HID可能有点慢。。。

我有个问题,STM32F103直接有USB接口,为何不直接用它来和PC通讯呢?
非要多个器件,用USB转窗口和STM32通讯,然后在通过2.4G出去?
PC的USB <-----> STM32F103的USB , STM32的IO口 <------> NRF24L01

楼主:
也可以的。用STM32的USB转COM口固件。

网友:
博士,有原理图吗?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楼主:
所采用的设计方案参考自:
1)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229-1-1.html
2)USB转串口(PL2303 TTL/RS232串口 CTS RTS引出)原理图PCB 免费送PC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3164-1-3.html
3)【菜鸟实践篇】手把手教你打造3线制Jlink ARM-OB STM3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62506-1-1.html

网友G(2013-04-24):
引用 楼主:
所采用的设计方案参考自:
1)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http://www.amobbs.com/ ...

博士,请问下你的上位机用的什么环境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博士,请问下你的上位机用的什么环境编写的?

用的 QT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 QT

可以给个软件链接吗

楼主:
在官网可以直接下载,包括源码。

网友(2013-09-26):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4-02-12):
请问视屏中的软件是叫什么名字啊?谢谢啦!

网友:
小四轴遥控器该怎么制作

网友(2014-07-30):
嘻嘻,暑假就开工了

网友(2014-11-26):
楼主既然开源,可以把源码发到论坛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