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3-02-21):
最近想换掉05年的蜗牛本,想购一台笔记本,预算在4-5K左右。
请各位推荐下,搞单片机的适合什么样的笔记本,  谢谢!!!

网友A:
5k块钱的笔记本随便买,任何品牌的都行,只要你能买到,即使被人坑了只要是全新的就没问题,单片机开发,PCB布线,pro/e外形设计统统都可以运行
只要你会装,windows,linux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k块钱的笔记本随便买,任何品牌的都行,只要你能买到,即使被人坑了只要是全新的就没问题,单片机开发,PC ...

谢谢哦~~~

网友B:
我两年前上大学买的,4700块,跑电子设计各个软件无压力

网友:
个人偏好acer的,i5三代的随便选,性能完全够,觉得不用买太贵的,一般的用几年换过。
类似这种 http://item.51buy.com/item-456504.html?YTAG=3.392863120022 觉得应该很不错了

网友:
有钱这都不是问题。。。现在4-5k的配置能很好了。。。

网友C:
如果经常用PROTEL之类的发建议买个15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经常用PROTEL之类的发建议买个15寸的

15寸的便携性差两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k块钱的笔记本随便买,任何品牌的都行,只要你能买到,即使被人坑了只要是全新的就没问题,单片机开发,PC ...

- -!我要有钱看都不看 直接买台1W的回去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放错版块了吧?

不知道放哪个版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年前上大学买的,4700块,跑电子设计各个软件无压力

有什么好推荐的额?

网友:
个人偏向戴尔系列.

网友:
thinkpad, 不解释。

网友:
筆電我用的是acer不過我覺得都差不多,當初安裝windows7,不能執行keil C,只好重新安裝windowsXP,如果有多餘的
資金,可以多買一個螢幕比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要有钱看都不看 直接买台1W的回去 哈哈

如果你希望机器稳定可靠,那么你需要企业级机器,这些机器大都采用金属材质,散热、噪音、抗跌落挤压都很好,当然也是俗称的没有“性价比”的机器。
如果你缺钱,神州是你不二的选择。
如果你在以上两者之间游离,仔细挑挑吧,高性价比的意味着外壳模具做工,散热性能,尺寸都会妥协,选择自己可以接受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