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芯龙的电源IC怎么样

楼主(2013-02-21):
rt
貌似电流输出可以很大

网友A:
我申请了样品,正准备测试。
XL7005,XL1509

网友B:
哈哈,小弟就是上海芯龙深圳办这边的,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申请了样品,正准备测试。
XL7005,XL1509

XL7005你做什么应用,耐压可以到70V的,国内还没有这么高耐压的芯片呢

网友:
输出电流有可以做到8A的,芯龙主要就是做大电流,大功率,高耐压的开关电源IC

网友:
汽车仪表产品(24V系列)的,从上海芯龙直接申请的样品,还有XL7005的DEMO板,今天刚到,上电测试了下,还行吧。

网友A:
将DEMO板上的输出稳压从原来的15.5V调整到5V,接10Ω负载电阻(对于XL7005就是满载),电源从6.2V~65V上升,输出电压:4.97V~5.18V

网友:
下步将进行-40℃~85℃温度循环试验(满载下)及间断短路试验。看性能如何;这需要10天的时间测试,得等公司的温度箱空出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小弟就是上海芯龙深圳办这边的,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呀。 ...

可以的,我需要有供货的稳定性及批次的一致性。

网友C:
芯龙的芯片,比传统的34063好很多啊,我的新设计中用了XL150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龙的芯片,比传统的34063好很多啊,我的新设计中用了XL1509。

请问你到现在总共用了多少?性能怎样?故障率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DEMO板上的输出稳压从原来的15.5V调整到5V,接10Ω负载电阻(对于XL7005就是满载),电源从6.2V~65V上升 ...

你这个变化的有点大呀,我这边带载500mA测试,输入6V~63V,输出4.926V~4.99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变化的有点大呀,我这边带载500mA测试,输入6V~63V,输出4.926V~4.991V

可能是我接的负载10Ω不够精密的原因,造成负载稍大了点。

网友:
但是电压基本能满足我的需要,稍为调低一些即可。

网友A:
我关心的是:此IC的长期工作稳定性;供货产品的批次一致性;批次产品的故障率。
此IC的性价比极高,远超进口产品和国内仿制的LM2576,LM2574,LM2596等产品,
与国外类似的ON产品5033,5035的性能差不多,但价格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关心的是:此IC的长期工作稳定性;供货产品的批次一致性;批次产品的故障率。
此IC的性价比极高,远超进 ...

据我了解这款芯片已经不断的验证和改版将近3年了,今年才正式推出的。你能遇到的问题,也都测试出来完善过了。
不过这颗料定义的时候是80V,实际出来正常工作范围65V以下,耐压72V左右吧。
另外马上会出一颗XL7596HV,耐压65V,电流会达到2A,性价比也是不错的

网友:
经实测芯龙XL7005的DEMO板(调整分压电阻,使输出为5V左右),室温12℃左右(fluke 15B万用表):
空载时:
最低Vin=5.38V,Vout=4.95V;
Vin=65.6V,Vout=5.00V
接10Ω负载:
最低Vin=5.91V,Vout=4.97V
Vin=14.89V,Vout=4.98V
Vin=16.55V,Vout=5.02V
Vin=21.58V,Vout=5.06V
Vin=24.29V,Vout=5.10V
Vin=41.30V,Vout=5.20V
Vin=65.80V,Vout=5.21V

网友:
XL2596 月上3K

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D(2014-11-26):
引用 网友B:
据我了解这款芯片已经不断的验证和改版将近3年了,今年才正式推出的。你能遇到的问题,也都测试出来完善 ...

产品中使用了较多的芯龙的IC,希望可以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产品中使用了较多的芯龙的IC,希望可以多多指教。

以前在那里做过FAE,希望有问题可以帮到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哈哈,小弟就是上海芯龙深圳办这边的,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呀。 ...

我有兴趣,麻烦发一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那里做过FAE,希望有问题可以帮到你

离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兴趣,麻烦发一下手册

手冊官网上都有的

网友:
还没用过,用过的说说看

网友:
我们也选了一款XL7005A,不知道价格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