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virtex-5 各个Bank的区别

楼主(2013-02-21):
各位大虾,我正在做xilinx的virtex-5的XC5VSX95T F1136的片子做一个验证平台,但由于空间和板层的限制,所以想更换BANK做DDR2的验证,demo选择的DDR2 SO-DIMM接口BANK是bank5、bank6、bank23和bank25,我想更换为bank11、bank13、bank15和bank17,想请教下使用过的各位,这样有影响吗?我看了几份xilinx的资料,都没有发现有提及。
小弟苦逼啊!由于之前未将DDR2 DQS连接到cc引脚上,所以重来……

网友:
这么高端的芯片,你哪个BANK搞DDR2都是没有问题,记得BANK电压要改哦。
初步布好PCB线时,让FPGA工程锁定对应管脚跑一下 ,有问题会报错的。

网友:
记得用MIG产生的约束文件来分配管脚,尤其是SO-DIMM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没有亲自动手是不会提出这么宝贵的意见的。
今天下午我也发现了bank电压修改的问题,如果使用哪个bank,就得将哪个bank电压修改,DDR2对应1.8V,但是不确定是否还要修改其他的方面的。
我的最后想法是原理图弄完之后,会整体综合进行一个ISE的bit生成。
但看了有关的文档,似乎需要DQS与对应的同组的DQ在同一个bank内,这个要求是必需的吗?真是这样的话,我得返工了。

网友:
FPGA的所谓Bank是指I/O信号的分组,同一个Bank内的输入输出信号必须满足电压兼容性,也就是那个VCCO的供电电压应与Bank内的IO电平想匹配,数据手册中有介绍;根据DDR2的布线规则,DQS与同组DQ应该满足走线长度控制要求;我还是建议先用MIG把管脚约束确定,Xilinx貌似有硬性规定的;

楼主:
恩,感谢“philonman”的支持。我会做到最保险的方法,重做的孩子上不起啊。

楼主:
再次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有其中的某个bank不使用都是NC的话,是不是对应bank的电压什么的也可以不用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有其中的某个bank不使用都是NC的话,是不是对应bank的电压什么的也可以不用 ...

是的,是可以不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可以不接的。

但是不推荐,后来的板子我又是接上的。

楼主:
好的,楼上的哥们.

网友:
学习了,我收获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