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51单片机的数据操作方式。

楼主(2013-02-2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学的单片机,没有系统的学过,所以…………

要求是这样的。
一个数据有八个位,我把他称为12345678。
现在我需要把其中的某几个“位”做一个“反向”操作。比如将12345678换成43215678。在程序中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低4位保留,高4位移到R0为低4位,查表得到高4位,与原低4位相加!

网友:
2楼说的不明白。去个列子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4位保留,高4位移到R0为低4位,查表得到高4位,与原低4位相加!

可以帮忙写一段C语言代码么?
我对查表一直是一知半解……

网友B:
unsigned char swap_xx(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temp1 = x;//temp1 = 1011 0101
        unsigned char temp2 = 0;
        unsigned char temp3 = 0;

        temp2 = temp1 >> 4;// temp2 = 0000 1011
        for(unsigned char i = 0; i < 8 ;i++)
        {
                if(temp2 & 0x01)
                {
                        temp3 |= 0x01;
                }
                temp3 << = 1;
        }//temp3 = 1101 0000
        temp3 = (temp1&0x0f)|temp3;
        return temp3;
}

网友C:
unsigned char ChanByte(unsigned char DatBye)
{
    unsigned char i, j = 0, k = 0, HightBit, LowBit;

        HightBit = DatBye & 0xf0;
        LowBit   = DatBye & 0x0f;

        for(i = 0; i < 4; i ++)
        {
            j = (HightBit >> (i + 4)) & 0x01;
                k |= j << (7 - i);
        }

        k |= LowBit;

        return 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swap_xx(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temp1 = x;//temp1 = 1011 0101

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char ChanByte(unsigned char DatBye)
{
    unsigned char i, j = 0, k = 0, HightBit, LowBit;

谢谢您了……
您的程序对于我来说相对比较简单、易懂……

网友D:
用指针 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指针 快些

请大侠赐教用指针快速计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a_Process (uchar Originle_Data )
{
uchar Data_Temp[4] ;
uchar Data_H_FourBit , Data_L_FourBit ;
uchar i ;
Data_H_FourBit = Originle_Data << 4 ;
Data_L_FourBit = Originle_Data >> 4 ;
for (i=0 ; i<4 ; i++ )
     {
      Data_Temp[i] = ( Data_H_FourBit >> i )& 0x10 ;
     }
for (i=0 ; i<4 ; i++ )
                 {
      Data_H_FourBit |= Data_Temp[i] << ( 7-i )  ;
     }
Originle_Data = Data_H_FourBit | Data_L_FourBit ;
return Originle_Data ;
}

网友:
都是高手啊,菜鸟表示深深的折服

网友:
为什么没人用二楼的办法?一共没几行,占ROM不多,也不需要循环,执行很快:

unsigned char revers_high4bit(src_byte){
unsigned char tab[16]={,,,,,,,,};自已把0~16的“倒码”填进去
return ( (tab[(src_byte>>4)]<<4) | (src_byte&0xf) );
}

补充,把tab定义到rom中去,免得占内存。由于语法跟编译器有关,我就不一一写了,仅举一例:51上是加"code"关键字:unsigned char code tab[16],有些编译器是const

网友:
51的程序很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