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使用DMA采集图像

楼主(2013-02-21):
我在用K60的DMA采集数字摄像头图像的时候在不同的总线频率和主频组合下,有些会出现噪点,有些则不会,具体的来说,比如总线频率为50M,主频100M就会出现噪点,总线频率50M,主频200M就不会出现噪点,求大神解释

网友(2013-11-05):
噪点的出现应该是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错误。DMA引擎使用的是系统时钟,如果主频太低,DMA引擎来不及搬移数据就会造成数据丢失,产生数据错误。

网友:
什么型号的图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