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指导一下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3-02-21):
最近在用 TB6550 画一块步进电机驱动器
问题/疑惑:
                TB6550的 11 和 14 脚 是 A相和B相电流检测端,定义电机最大驱动电流的脚把,
由于手头没有0.2/1W的电阻,我用2个0.1/3W 的电阻串联来得到0.2,0.2欧时设定最大电流刚
好是2.5A吧?
               /////迷惑1:
               为什么我的实际电流最大是1.12A (TQ2 TQ1   00  100%电流 ),和 2.5A相差这么大?
               我换成 1欧/5W 的电阻,是不是应该最大电流 0.5A 吧,但实际电流0.09---0.1A

               /////迷惑2:
               TQ2 TQ1 不同的设置时,电流100%  75%  50%  25%
              我功率电阻是2个串联 0.1/3W 时 ,除了最大电流的值不对外,比例输出也不对
             测得实际电流最大是1.12A (TQ2 TQ1   00  100%电流 ),
             设置25%时: 理论 280ma      实际:100ma
                    50%         理论  392          实际:350
                    75%         理论  840          实际:690

            不过当电阻改为 1欧/5W 时 ,只有最大电流值不对,比例输出还是准确的

           还望群里的前辈指导一下 对于疑惑2 是不是正常现象 对于疑惑1 ,还请指导一下,如何设置最大电流
原理图如下所示:
最近在用 TB6550 画一块步进电机驱动器
问题/疑惑:
                TB6550的 11 和 14 脚 是 A相和B相电流检测端,定义电机最大驱动电流的脚把,
由于手头没有0.2/1W的电阻,我用2个0.1/3W 的电阻串联来得到0.2,0.2欧时设定最大电流刚
好是2.5A吧?
               /////迷惑1:
               为什么我的实际电流最大是1.12A (TQ2 TQ1   00  100%电流 ),和 2.5A相差这么大?
               我换成 1欧/5W 的电阻,是不是应该最大电流 0.5A 吧,但实际电流0.09---0.1A

               /////迷惑2:
               TQ2 TQ1 不同的设置时,电流100%  75%  50%  25%
              我功率电阻是2个串联 0.1/3W 时 ,除了最大电流的值不对外,比例输出也不对
             测得实际电流最大是1.12A (TQ2 TQ1   00  100%电流 ),
             设置25%时: 理论 280ma      实际:100ma
                    50%         理论  392          实际:350
                    75%         理论  840          实际:690

            不过当电阻改为 1欧/5W 时 ,只有最大电流值不对,比例输出还是准确的

           还望群里的前辈指导一下 对于疑惑2 是不是正常现象 对于疑惑1 ,还请指导一下,如何设置最大电流
原理图如下所示:

网友A:
所谓的实际电流值是指电流表显示的?还是别的工具检测,这个需要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实际电流值是指电流表显示的?还是别的工具检测,这个需要说明一下 ...

理论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实际电流值是指电流表显示的?还是别的工具检测,这个需要说明一下 ...

是 电流源 上显示的,我提供 24V,还望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 电流源 上显示的,我提供 24V,还望指导一下

看电流源不合适吧,找个示波器,看一下采样电阻的波形,这样才对

网友:
对于你的迷惑1,采样电阻值越小,最大电流值越大,你算反了

网友A:
驱动电机的是脉冲电压、脉冲电流,脉冲是有峰和谷的,两者平均后就是平均值。电流表显示的通常是平均值。而计算值则是脉冲电流的最大值,通常用示波器看检测电阻两端的幅值会比较接近计算值。以上描述只是方便简单理解,仅供参考

就好比5V的直流电压,用万用表测的直流电压值是5V;而5V的脉冲电压,测得的直流电压大小与脉冲的占空比有关系,50%的占空比时,直流电压就是2.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源不合适吧,找个示波器,看一下采样电阻的波形,这样才对

恩,谢谢指导,电流源上看是不合适,我用示波器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机的是脉冲电压、脉冲电流,脉冲是有峰和谷的,两者平均后就是平均值。电流表显示的通常是平均值。而 ...

谢谢前辈的指导,在您的指导下,果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