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网站设计的帮手看看,这个网格和鼠标效果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3-02-21):
http://www.gajah.com.sg/productpage/products.html

从没接触过网页设计,想整个小页面在小组内使用,很喜欢这个页面效果,简洁,明了。只用office的frontpage能实现么?
1. 网格显示图片。
2. 鼠标进入区域时候有遮罩或者高亮效果。

本人懂些许VBS,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其实相当的简单,只要使用CSS就可以了。如果使用的是IE,那么需要使用Alpha滤镜,如果是其他浏览器,则需要CSS3支持。

我弄个代码给你,先是CSS,根据各种浏览器内核分别划分:
<style type="text/css">
a:hover img{
    filter: Alpha(Opacity=50);     //万恶的IE
    -moz-opacity:0.5;               //FireFox
    -o-opacity:0.5;                   //Opera
    -webkit-opacity:0.5;             //Safari、Chrome
    opacity:0.5;                       //按理说IE 9以上、FireFox、Opera、Safari、Chrome都应该支持,但是……
}
</style>

然后就是调用了。先放链接,里面放个图片,你把鼠标移到这个图片上,就有效果了:
<a href="#"><img src="s.jpg"></a>

网友:
CSS+JS插件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2楼的兄弟的分享

网友:
记事本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相当的简单,只要使用CSS就可以了。如果使用的是IE,那么需要使用Alpha滤镜,如果是其他浏览器,则需要 ...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多谢老兄,多谢论坛!我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