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的使用问题,求解

楼主(2013-02-21):
我最近在搞tf卡,由于引脚冲突问题,不得不用sdio1位模式。我想问下1位dma模式下,dat1,2,3这三个引脚还用接吗?这三个引脚起什么作用?我看1位模式下dat1是中断引脚,dat2是读等待,dat3无作用。但不清楚这3个数据线该怎么接?是只接dat0到sdio就行吗?

网友:
SD卡和TF 卡都有spi和SDIO两种模式!貌似51MCU只能用I/O模拟spi

楼主:
我用的stm32f407sdio功能,现在只能用sdio1位模式,那dat1,2,3还需要接单片机吗?我主要是搞不清dat1脚的中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