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330uf200wv “WV”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2-21):
机箱电源的电容爆了   电容上标的是 330uf200wv   后面的 WV 是什么意思啊   可以用 330uF 400V的代替吗?

网友A:
工作电压(working voltage)简称WV,应为标称安全值,也就是说应用电路中,不得超过此标称电压。
完全可以用来替换,不知道管脚需不需要调整。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压(working voltage)简称WV,应为标称安全值,也就是说应用电路中,不得超过此标称电压。  完全可以用 ...

请问这个是最大值吗?以100v铝电解为例,有的厂家说最大100v,有的拍胸脯子说可以用在141v也就是说100指整流场合的交流电压。

网友C:
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峰值了,如果220wv,就可以直接用在220v整流后的滤波了?

网友:
可以代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最大值吗?以100v铝电解为例,有的厂家说最大100v,有的拍胸脯子说可以用在141v也就是说100指 ...

很多东西是我上网搜的,按照经验是最大可允许工作电压的意思。你说的情况不好判断,不同厂家不同品质的电容差异很大,不建议100V全波整流后使用标称100V的电解电容滤波,因为滤波后电压140V以上了,再说设计电路的的原则是很多情况下要留有余量,何必抠门到如此地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峰值了,如果220wv,就可以直接用在220v整流后的滤波了?

我们公司的产品220V供电,全波整流后都是用400V,或者450V的电容。常规应用还真没见过220WV这种规格的,呵呵。

楼主:
这种标识方法的电容   在台式机电源上很常见     难道是这类电源的专用标识    (  个人猜测)  ,

我想还得根据实际的电路才能确定  跟换什么耐压值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东西是我上网搜的,按照经验是最大可允许工作电压的意思。你说的情况不好判断,不同厂家不同品质的电 ...

倒不是非得抠门,主要是想知道确切的耐压能力,然后才能对设计裕量有个数。
在得不到确切答案的情况下,只好认为WV就是峰值耐压了。我一般用铝电解用到标称电压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
先不说钱的问题,设计裕量太大的话,“法拉/体积”比例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峰值了,如果220wv,就可以直接用在220v整流后的滤波了?

不能用啊、220V整流后滤波电压有300V了。

网友(2013-04-02):
谢谢,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