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空间商比较好?

楼主(2013-02-21):
想做个简单的发送数据的服务器玩玩,
家里是ADSL,内网IP无法做服务器,而且用特殊办法做到了,但不可能总打开电脑吧。

现在的想法是租个虚拟主机,弄个外网IP,暂时不需要域名什么的,
在租的虚拟主机里面运行ServiceSocket,
然后在程序里面可以通过这个虚拟服务器的IP和端口来进行Socket通信。

大概要多少钱?
还有,哪个空间商比较好?

网友:
万网的有独立IP空间

网友:
这个要求要虚拟主机万网叫云服务器好像,不是空间就行。一千八左右一年,比家里电费贵多了

网友A:
ServiceSocket?
Java的?Linux主机行不?可以找找美国的VPS服务商,比如hostigation,virpus,directspace等,有4美元一个月的。使用paypal付款。
windows主机比较贵,没玩过。
国外的就是延迟比较大,国内的可以看看阿里云。
对了,可以尝试一下SAE,可能需要做些移植工作。
所谓的虚拟主机是不行的,只支持asp,php这类的。

网友:
linode或者阿里云,都是100左右一个月,首选linode

网友B:
雅虎 新浪的  app engine 支持Socket的吧,这个简单

网友C:
个人建议,淘宝买一个低功耗小主机挂在家里。才几百元,顺便你怎么玩。虽说ADSL上传速度不理想,不过对于学习来说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雅虎 新浪的  app engine 支持Socket的吧,这个简单

刚看了下,好像app engine不能实现,
我是想实现这样的代码和功能,需要外网IP和端口。。

服务器:
ServerSocket s = new ServerSocket(8888);

客户端:
Socket s1 = new Socket("xxx.xxx.xxx.xxx", 88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淘宝买一个低功耗小主机挂在家里。才几百元,顺便你怎么玩。虽说ADSL上传速度不理想,不过对于学 ...

还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是ADSL内网,有什么办法让我的电脑拥有可以访问的外网IP ,
在外面通过这个IP和对应的端口进行访问?

服务器端代码(运行在我内网电脑上的):
ServerSocket s = new ServerSocket(8888);

客户端代码(运行在外面电脑上的):
Socket s1 = new Socket("xxx.xxx.xxx.xxx", 88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viceSocket?
Java的?Linux主机行不?可以找找美国的VPS服务商,比如hostigation,virpus,directspace等 ...

是的, 我是想进行java的Socket编程,
客户端通过主机IP和端口进行访问,,,
我是新手,看来我想得太简单了,
这些不容易实现,自己内网的电脑不能做主机,VPS太贵,玩不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是ADSL内网,有什么办法让我的电脑拥有可以访问的外网IP ,
在外面通过这个IP和对应 ...

路由器做端口映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做端口映射呗

哈哈,刚试了下,果然能访问了,直接进入路由器,改下DMZ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是ADSL内网,有什么办法让我的电脑拥有可以访问的外网IP ,
在外面通过这个IP和对应 ...

不妨研究一下花生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