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力士HY57V641620ETP,datasheet写133Mhz,用100Mhz时钟可行不?

楼主(2013-02-22):
请教大家个问题:
海力士 HY57V641620ETP, datasheet写的工作频率是 133Mhz,用100Mhz时钟操作此SDRAM可行不?
现在发现在100Mhz时钟下工作,存取数据的速度比较慢时 ,是正常的,存取数据的速度比较快了后,数据全是0,是不是不能用100Mhz的时钟来操作此SDRAM ???

网友A:
肯定是你时序的问题  最大133M  我的 SDRAM  最大是166M  我用的频率是60M 读写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时序的问题  最大133M  我的 SDRAM  最大是166M  我用的频率是60M 读写都OK ...

哦,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sdram,我用了个mt48lc8m16a2仿真模型代替HY57V641620ETP的来modelsim仿真,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Note : Cyclone IV E PLL was reset
# Time: 0 ns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sdr_test.uut_sysctrl.uut_PLL_ctrl.altpll_component.cycloneiii_pll.pll3
# ** Error: E:/log/13.02.18/m3_232SDRAM3_1_many/mt48lc8m16a2.v(892): $hold( posedge Clk:260 ns, Cke:260 ns, 800 ps );
#    Time: 260 ns  Iteration: 6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mt48lc8m16a2
# ** Error: E:/log/13.02.18/m3_232SDRAM3_1_many/mt48lc8m16a2.v(893): $hold( posedge Clk:260 ns, Cs_n:260 ns, 800 ps );
#    Time: 260 ns  Iteration: 6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mt48lc8m16a2
#  Note : Cyclone IV E PLL locked to incoming clock
# Time: 420 ns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sdr_test.uut_sysctrl.uut_PLL_ctrl.altpll_component.cycloneiii_pll.pll3
# ** Error: E:/log/13.02.18/m3_232SDRAM3_1_many/mt48lc8m16a2.v(889): $width( negedge Clk:420 ns, :422187 ps, 2500 ps );
#    Time: 422187 ps  Iteration: 3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mt48lc8m16a2
# ** Error: E:/log/13.02.18/m3_232SDRAM3_1_many/mt48lc8m16a2.v(890): $period( negedge Clk:420 ns, :427187 ps, 7500 ps );
#    Time: 427187 ps  Iteration: 3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mt48lc8m16a2
# write data: 72

应该是 时序违例,你用仿真里没有,有没有仿真模型,给我个modelsim下?

网友:
时钟慢没有问题,看你的读写时序是否符合datasheet,另外是否正确initialize sdram颗粒

网友:
慢时钟读写没问题,不过得仔细看datasheet里面公司提供的时序参数,比如tRCD,tRP等,有些规定了min建立时间,有些则规定了max时间限制。

网友(2013-10-23):
你好,你那海力士 HY57V641620ETP的问题决解了吗?我现在用海力士 HY57V641620ET-H以100M的时钟驱动的时候总是出错,采用突发一页的方式进行读写,出现的情况是数据写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