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正弦波振荡电路可以用单电源供电吗

楼主(2013-02-22):
rc正弦波振荡电路可以用单电源供电吗

网友A:
文氏桥还是RC移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氏桥还是RC移向?

文氏桥和RC移向,我都试了,出来的波形峰峰值都是十几个mV。运放用的OPA547,供电电压是+30V。

网友(2014-12-12):
我昨天试了 单电源好像不行

网友B:
单电源可以的,这个图是Ti 的TLC27M2的pdf里面的

网友:
为单电源供电设计的振荡电路,是可以的。
须注意,输出的正弦波是带有直流分量的。

网友:
输入给个直流偏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可以的,这个图是Ti 的TLC27M2的pdf里面的

好的,非常感谢,不知道像LM358这种普通的运放行不行

网友:
可以,设置好输入静态偏置就好了,一般取电源电压一半,输出波形静态工作点为1/2VCC,如果输出只需要交流量要加电容隔离,否则后级电路不同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
LM358,324不好,出来的波形有寄生振荡,很难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