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控制三极管来实现主备电源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3-02-22):
这两天有个老外的项目,项目中要求含有单片机通过控制三极管来实现主备电源切换的电路,目的是短暂断开主电源后可以测量备用电池的剩余电量。再次问题上我与老外有所分歧,老外坚持要用他们认定了的那个电路,而我却看不出他们的这部分电路有何高明之处,再次恳请论坛的高手指教分析一下,尽管这部分电路很小很简单。

先说说我的,我想就用一个NPN的三极管,通过单片机IO口控制此三极管的开关来实现,或者干脆把三极管去掉,改用低压N-MOS来实现,下面上图(图1是我的):

再看看图(2),是老外的,用两个NPN三极管:

高手指教一下,老外的这个图有何高明之处?本人才疏学浅,未能参透其中奥妙,聆听指教!

为防不清,上传个PDF的:

网友A:
大哥,你上面那个电路,当I/O口的电压低于VCC电压时,是不能完全打开Q1的,即如果用图1的电路,你的系统将一直是电池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上面那个电路,当I/O口的电压低于VCC电压时,是不能完全打开Q1的,即如果用图1的电路,你的系统将 ...

请教:  图2是否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
图2的电路能满足要求。
另外系统电流大的话Q1就用个PMOS,小的话用个PNP管也行。
图2里面用的是NPN管,也是可以的,但系统由外部供电时,NPN管上仍然存在0.7V压降,不知道你的系统中VCC和3.3v压差有多少,如果不在乎这0.7V的话,用NPN也是可以的。

网友:
等楼下更高深的分析

楼主:
之前在坛上看过有帖子说:  3.3V控制NPN是可以的,但控制PNP不可靠!   以此而言,图(1)也可了?  哪位大侠给个详细的分析?本人比较喜欢对这些看似简单的小电路深究,呵呵,见笑了

网友B:
"3.3V控制NPN是可以的,但控制PNP不可靠 "
啥情况?
有其他语境吧?
你的电路: R2的上端加一个到VCC的上拉电阻。 前提是IO口能承受VCC的电压,不知道这里的VCC电压是多少。

网友C:
说实话,我看了楼主的设计,都不敢把产品交给楼主做。当然,楼主的电路在特定场合下也是可以用的。
我先对楼主的电源做出假定:
假定一:
VCC=5V, VDD=3.3V.  单片机的IO输出高电平时,是3V. D1的二极管压降是0.3V.

那么,当单片机IO是高时, Q1的基极是3V, 要打开Q1,需要0.7V的压降,加上二极管的0.3V压降, VDD的电压只能是2V.
但是电池会给VDD提供2.7V的电压。 所以无论如何, Q1都是关闭的。

网友:
图1是错的,不要坚持啦

网友:
我猜老外一定很郁闷,楼上(8楼)说得到位。

网友C:
我们再来看老外的电路。老外的电路能不能用,取决于VCC的电压值。
相同的假设条件下:VCC=5V, VDD=3.3V.  D1的二极管压降是0.3V. 老外的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因为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Q1的基极电压由VCC通过电阻提供。 假定此时VDD是3V,那么Q1的基极就是3+0.3+0.7=4V.  VCC能够满足供电需求。
这个电路的不好之处在于,Q1不能工作在饱和状态,从而导致Q1会消耗比较多的功率。 为什么什么说尼,如果Q1工作的饱和状态,Q1的CE压降就是0.2, 加上二极管压降0.3V, VDD就是4.5V, 此时,Q1管就会关闭。
VDD的实际输出电压和R1的取值和Q1的参数有关。所能提供的工作电流,要小心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看了楼主的设计,都不敢把产品交给楼主做。当然,楼主的电路在特定场合下也是可以用的。
我先对 ...

VCC应该是大于9V的。否则直接虾米了。

网友:
对于老外的电路,如果VCC也是3V,那么跟楼主电路同样的道理, Q1永远打不开。 不过一般来说,VCC都会是5V左右,所以老外的电路是可以用的。

一般来说,常用PNP来做电源开关,那样简单。 不过,不得不说,设计老外这个线路的人,水平还是挺高的。在尽量节省成本的情况下,达到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控制NPN是可以的,但控制PNP不可靠 "
啥情况?
有其他语境吧?

噢,了解了,话虽含蓄,但让我明白了图(1)的不合理之处,多谢!

VCC此处是11-12V之间,故图(1)有所不妥了。

顺便问一下大侠,假如我用3.3V单片机直接用一个NPN的三极管去驱动一个9-12V的继电器,是否妥当?   不要笑我问出这样可笑的问题,我查了很多网上的资料,说法并不统一啊,恳请简单说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再来看老外的电路。老外的电路能不能用,取决于VCC的电压值。
相同的假设条件下:VCC=5V, VDD=3.3V.  D ...

透彻!!多谢支持!

VCC=11--12V ,备用电池为9V的,后端接3.3V稳压电路

网友:
一直感觉电路二用着没问题,一旦细究,真的还有多少细节要注意啊

网友D:
第一个图万一备用电源没电,Q1不导通,两个电源都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再来看老外的电路。老外的电路能不能用,取决于VCC的电压值。
相同的假设条件下:VCC=5V, VDD=3.3V.  D ...

有道理,R1的取值直接关系到Q1的饱和度,这也就和其功耗有关了。

看不上很多简单电路的人未必是高手,而是高手的肯定能深入解析看似简单的小电路。 所以无论怎样, rovershie,从本帖来看,本人佩服你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图万一备用电源没电,Q1不导通,两个电源都没法用

没错,这倒是个细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了解了,话虽含蓄,但让我明白了图(1)的不合理之处,多谢!

VCC此处是11-12V之间,故图(1)有所 ...

E极接地。3.3 IO经电阻接B。对于PIC单片机的IO口来说没问题的。
只是要注意一点:别一上电,程序运行之前 继电器有不希望的吸和。或者说,考虑一下上电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了解了,话虽含蓄,但让我明白了图(1)的不合理之处,多谢!

VCC此处是11-12V之间,故图(1)有所 ...

可以呀!这里的合不合理主要考虑继电器的干扰问题!

网友:
图一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动作的。
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永远比Vcc小,这里是3.3v,所以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压一定小于3.3v,Q1要导通基极一定要比射极高0.7v以上,而且要再加上二极管的压降,所以IO口需要输出比Vcc还高的电压才成,这是一定达不到的。

网友:
既然是简单的电路,楼主不妨自己搭一个试试,争论是方法,逻辑分析是手段,但是还是自己动手得到的是真正的经验,实践出真知,检查一下说的到底对不对。

网友E:
如果加三极管仅是为了“可以测量备用电池的剩余电量”,那就不必了,直接在备用电池处分压到ADC就是了。

网友F:
楼主本来是很欣赏老外的。
可是今天却同老外分歧,看不出人家这部分电路有何高明之处。
这次恰好你错了!

楼主的图(1),根本做不到Q1的可靠导通。因为3.3V电源供电的单片机口输出电平只能低于3.3V,永远不可能使得Q1的浮动着的基极电平达到或超过VCC。
老外的图(2),多加了一个Q2,就是用来避开单片机口输出电平太低的障碍,解决Q1可靠导通的问题的。
Q2导通时,Q1可靠截止;Q2截止时,Q1的基极电平被电阻R1拉到VCC,Q1想不可靠导通都不行。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极接地。3.3 IO经电阻接B。对于PIC单片机的IO口来说没问题的。
只是要注意一点:别一上电,程序运行之前 ...

了解,多谢!

i_kkyu,再啰嗦一下,NPN驱动继电器部分和图(1)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不是都是12V电压吗?   为什么说网上资料有的说把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改为PNP的就不可靠了呢? 不甚了解,能否解释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本来是很欣赏老外的。
可是今天却同老外分歧,看不出人家这部分电路有何高明之处。
这次恰好你错了!

唉,JQ_Lin,其实我并不欣赏老外的技术啊,尽管他们的电路有时候确实实用。

现在的图2看起来有些高明,你肯定不知道他们一开始的方案,用继电器控制电源切换。

记得有一次我问老外一个电路,为什么那么用,回答很简单:网上有很多就是这样用的。

而且他们都爱在小问题上钻牛角尖,一次一个整流滤波电路,他们说滤波电容后端电压是1.414*变压器次级电压,我说后端还有负载,按1.2倍吧把,要不就量量实际的。他们就认定了1.4倍,其他一概不说。这不能说他们就是高明,不过也只能听着照办。。。。。。。

唉,扯远了。感谢你的分析,很到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加三极管仅是为了“可以测量备用电池的剩余电量”,那就不必了,直接在备用电池处分压到ADC就是了。 ...

老外非这么要求,照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多谢!

i_kkyu,再啰嗦一下,NPN驱动继电器部分和图(1)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不是都是12V电压吗?  ...

和图(1),不一样啊。E接地。线圈串在C 上。控制端在B上。
您说的换成PNP的。。没有图,不好说可靠,也不好说不可靠。
如果线圈电压大于3.3比较多 ,并且只用一个PNP的管子,那是不大可靠。因为IO口的实际输出是低于3.3V的。
Vbe 如果很临界,可靠程度就不高了。

网友:
国外也欧美和非洲、朝鲜只分。
欧美的也分三六九等。朝鲜也有武林高手。
清华也有孬种,中专也有好汉。只是比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图(1),不一样啊。E接地。线圈串在C 上。控制端在B上。
您说的换成PNP的。。没有图,不好说可靠,也不好 ...

哦,清楚了,多谢!!!

此帖至此已明了!

网友(2016-05-21):
哦,清楚了,多谢!!!

此帖至此已明了!
后端电路是些什么电路,怎么上面老假定vdd是3.3v,不是电池9v,过一个二级管,怎么电压降这么多啊?请楼主解惑,或者把后端电源部分的电路也放上,行吗?谢谢了

网友:
楼主 2013-2-22 10:30:32发帖,2013-2-22 16:42:59 结贴,还真不如自己搭一个电路验证一下呀
然后2016-05-21中午还有人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