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警告疑惑:BL51: WARNING 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楼主(2013-02-22):
根据官方文档,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805.htm

里面提供的第二种方法,

Method 2
If there is physical memory used by the function, you should use the linker OVERLAY directive to remove the function from overlay analysis. For example:

OVERLAY (?PR?_WRITE_GMVLX1_REG?D_GMVLX1 ! *)

This prevents memory used by this function from being overlaid. If this function calls other functions that are also used elsewhere in your program, you may need to exclude those functions from overlay analysis as well. This overlay command makes the linker happy and removes the Warning 15 for this function.

The function is not reentrant. However, it may be called from multiple threads without corrupting other function memory. Nonetheless, you must ensure that the function is not called simultaneously by multiple threads.

利用连接器的 OVERLAY指令可以避免这个函数使用的内存被覆盖。。

我的警告信息是: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USB_TRANSFERKEYSHIFTTABLE?MP0100X_USB
    CALLER1: ?PR?USB_IRQHANDLER?MP0100X_USB
    CALLER2: ?C_C51STARTUP

keil版本号是:

IDE-Version:
μVision V4.60.0.0
Copyright (C) 2012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PK51 Prof. Developers Kit  Version: 9.50a
Toolchain Path:    d:\WorkProgram\Keil\C51\BIN
C Compiler:         C51.Exe       V9.50a
Assembler:          A51.Exe       V8.02b
Linker/Locator:     BL51.Exe       V6.22
Librarian:             LIB51.Exe       V4.29
Hex Converter:      OH51.Exe       V2.6
CPU DLL:               S8051.DLL       V3.84.0.1
Dialog DLL:         DP51.DLL       V2.62.0.1

这个 OVERLAY指令到底如何使用(在IDE的什么地方用,如何用),才能去掉这个警告。
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

问题解决:
感谢 @flor   @zpxa001  @NemoGu 的帮助!!收获匪浅!

再编辑原因: 结贴!

网友A:
中断和应用调用同一个函数,且该函数不可重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和应用调用同一个函数,且该函数不可重入

嗯,是这个问题。。第三种方法可以解决。。第二个的  OVERLAY 要怎么加才行?

网友:
假如要禁止连接器对函数MP0100X_USB进行数据覆盖分析而产生警告——***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可以在IDE中这样使用overlay指令:

网友B:
不过还是要仔细分析一下产生这种警告信息的原因并设法解决,避免程序运行过程中一些共享数据被意外破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这个问题。。第三种方法可以解决。。第二个的  OVERLAY 要怎么加才行? ...

reentrant方法或写两个函数

网友C: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805.htm所给出的原因:"Another problem is that memory used for local variables and arguments may be overlaid with the memory of other functions.", 即multiple call waring产生的原因就是函数所使用的局部变量和参数存在数据重叠的风险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 ... _reentrantfuncs.htm已經指明可重入函數是一種低效且很少用的方法
個人覺得设置Linker Overlay directive方法是比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还是要仔细分析一下产生这种警告信息的原因并设法解决,避免程序运行过程中一些共享数据被意外破坏。 ...

OK !!! 3ks!!!!就是这样! 太感谢了!!

?PR?USB_TRANSFERKEYSHIFTTABLE?MP0100X_USB ! *
加入那个overlay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entrant方法或写两个函数

嗯,不错的方法。后面采用的是加关键字变为可重入函数的方法。多谢层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805.htm所给出的原因:"Another problem is that memory used for local ...

对的。。官方提供的方案二就是利用 OVERLAY指令做的!!

网友:
看大牛们讨论,学习了!

网友(2016-03-28):
刚刚遇到这个问题,重复调用引起的,但是应该没什么影响吧。。如果有强迫症的话就再写一个函数名不同的函数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