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采集频率1-2MHz的电压,求指教。

楼主(2013-02-22):
打火器电火花产生的磁场,在线圈感应后得到的电压是衰减的正弦波。最高峰值7-8V的样子,频率最高时2-3M,如何采集啊?

网友A:
参考“魏坤示波仪”
利用高速ADC与FIFO,将数据暂存,再慢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魏坤示波仪”
利用高速ADC与FIFO,将数据暂存,再慢慢处理

感谢你的提醒,查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