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32 API串口编程检测数据丢失的办法

楼主(2013-02-22):
单片机通过串口要往PC传送大量数据,把数据分成定长的包往上发,有包头和包尾,上位机接收以后发现没问题就让下位机继续发,有问题就让下位机重发。现在的问题就是定长的数据偶尔会丢失,在win32 API的串口程序中有没有什么办法检测数据丢失了。是不是通过超时设置函数SetCommTimeouts来处理的?如果是的话,具体是怎么处理的。如果不是,那用什么办法来检测下位机有数据没发上来呢。

楼主:
因为数据包是定长的,如果发上来的数据长度不够,就一直等着下位机发数据上来,接收够了上位机才会做出相应的处理。如果数据已经发完,但是发送的过程中丢失了数据,那么上位机就一直在傻等下位机的数据,而下位机也一直傻等上位机的指令。我现在就是想检测出数据丢失,然后上位机让下位机重发。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个例子,我串口接收老是出问题

网友:
PC编程有个超时的概念,应用一下吧,楼主!

楼主:
我也是参考的lishaoan的例子,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A:
收到一个字节后就启动定时器计时呗,超时了就重发,和单片机下的串口收发思路一致。

网友B:
真实串口还是转的?数据长度一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一个字节后就启动定时器计时呗,超时了就重发,和单片机下的串口收发思路一致。 ...

用time.h中的clock函数定时,超过指定时间就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实串口还是转的?数据长度一帧多少

真实串口,数据长度一帧642字节。下位机的晶振是16M,波特率是115200,所以觉得有数据丢失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time.h中的clock函数定时,超过指定时间就重发?

settimer
killtimer 啊,处理WM_TIMER消息。
收到一帧数据的第一个字节时候就setttimer,当帧数据接收完成时候就killtimer,否则在WM_TIMER消息中killtimer并要求下位机重发数据帧。

楼主:
已经解决,用clock函数就可以了。相关的部分程序如下。
if(comstat.cbInQue == 0)//COMSTAT结构返回串口状态信息,cbInQue成员变量的值代表输入缓冲区的字节数
        {
                 if(flagtime==0)
                    {
                       flagtime=1;       //标志,区别是否连续进入if(comstat.cbInQue == 0)
                       start=clock();
                       //printf("a\n");
                     }
                 else
            {
                end=clock();
                if((end-start)/CLOCKS_PER_SEC>0.01)     //单位是秒,可以精确到毫秒 ,这里定的是超过10ms没收到串口数据就执行如下操作
                    {
                        start=clock();        //重置起始时间
                WriteChar("b",1);  //下发“b”,告诉下位机重发
                    }
             }
               continue;
            }
flagtime=0;

网友(2015-08-08):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参考的lishaoan的例子,网上一搜一大把。

您参考的例子 在哪可以看到,谢谢 也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