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头文件重复定义问题

楼主(2013-02-22):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定义了一个H头文件,是个结构还有联合,比如
struct student
{
     uchar kk;
     uint   ll;
}iiii;
然后我在主程序中调用这个头文件,可在编译的时候显示
Error   [482] ; . symbol "_iiii"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table.obj"
Error   [482] ; . symbol "_iiii"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table.obj"
Error   [482] ; . symbol "_iiii"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table.obj"
Error   [482] ; . symbol "_iiii" is defined more than once in "table.obj"
在头文件中定义联合也是同样的问题,
补充:
我把主程序编译通过的联合放到H文件中,然后屏蔽主程序中的联合,在编译的时候出现同样的错误,请大侠帮小弟指点12,谢谢!

网友A:
用下面的语句包起来
#ifndef  aa
#define aa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面的语句包起来
#ifndef  aa
#define aa

已经包起来了,还是不行,是不是要用 EXTERN 定义

网友B:
兄弟,,在头文件中声明结构体是对的,但是你同时定义了一个变量就不太好了。这样就会导致变量的重复定义,包含一次头文件就会多一个全局变量。
你的变量iiii要定义在某个C文件里才好。
头文件:
struct student
{
     uchar kk;
     uint   ll;
};

C文件:
struct student iiii;

网友:
5L正解
如果需要在多个源文件里面引用这个变量,可以在一个源文件里面定义,然后在头文件里面加extern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在头文件中声明结构体是对的,但是你同时定义了一个变量就不太好了。这样就会导致变量的重复定义, ...

谢谢 大哥,问题解决了,我按你的方法 在 H 文件中先声明,然后 令一个C文件中定义具体的变量,然后再用 EXTERN 引用,谢谢!楼下说的也是正确的 后面用 EXTERN 引用,不过我以前用 TYPEDEF 居然通过编译,是在H文件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哥,问题解决了,我按你的方法 在 H 文件中先声明,然后 令一个C文件中定义具体的变量,然后再用  ...

typedef是属于结构体的声明并定义别名,不是变量的定义,所以不会出问题。

网友:
看来都是用c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