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没如图的防水仪表盒(带有接线盒),求推荐

楼主(2013-02-22):
市面上的防水盒方方正正的多
有没如图的,介绍下
图片是从网上找的

网友A:
有啊,不过面板可能要自己开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不过面板可能要自己开了哦

市面上没找到
你有这种壳厂家的联系吗

网友:
长河机箱 http://www.enclosures.com.cn/showP.php?id=756

网友:
http://www.china-mould.com/cn_Product.asp?ClassCode=a1.ba 三和,这个更多

网友(2016-05-25):
长河和三和的电话都打了,长河说最多到IP67,三和说的是IP65,

不知道国内有厂家能生产IP68的箱体吗?

现在拿三和的IP65的传感器盒,把进线孔用胶堵住,然后丢水中,看螺纹部分是否防水,如果不行,就把螺纹部分打上黄油,然后周围也打上玻璃胶试试效果,可以丢井下环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