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安装的MPLAB编译不成功

楼主(2013-02-22):
按照官网的手册写的一个LED的测试程序,奈何总是编译不了。提示错误如图所示,已经重新安装过软件了,软件的版本号是V8.80,系统是win7 64位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解决!

网友A:
PICC18才支持PIC18F系列的吧。我最近也在搞P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C18才支持PIC18F系列的吧。我最近也在搞PIC。

多谢,我先搞个PICC18试试

网友A:
我还没有用这个芯片,不过我记得教程用的微芯公司自己的C语言啊,也就是MCC1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用这个芯片,不过我记得教程用的微芯公司自己的C语言啊,也就是MCC18吧 ...

换了PICC18,还是不行

网友:
你去微芯网站下个MCC18学生版,安装后用自带的例子编译下,从你项目中引用lkr文件,应该是要用C18编译器,PICC在PIC16系列中用过,现在18,,30系列都是用的微芯自己的编译器了。

网友:
XC8 is PICC + PICC18;
XC16 is C30;
XC32 is C32.

MCC died, with no path for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