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只加TVS管,浪涌能否过四级?

楼主(2013-02-22):
RS485只加TVS管,浪涌能否过四级?

浪涌四级   差模 1000V

网友A:
不行,另外TVS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另外TVS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容量!

如何才能过?   TVS容量要选择多大的?

网友A:
加陶瓷放电管、气体放电管都可以,TVS 1500W,通讯线注意TVS极间电容,击穿电压低电容1000+pF,可能影响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陶瓷放电管、气体放电管都可以,TVS 1500W,通讯线注意TVS极间电容,击穿电压低电容1000+pF,可能影响通 ...

G1为三极气体放电管3R097CXA(19020076),主要起共模保护;R1、R2为2W/4.7欧姆电阻,阻值在不影响信号传输质量的情况下可以再取大一些;
TVS管SM6T6V8A(15040045),起后级的共模和差模保护的作用

这个电路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G1为三极气体放电管3R097CXA(19020076),主要起共模保护;R1、R2为2W/4.7欧姆电阻,阻值在不影响信号传 ...

这是华为的EMC解决方案,是主流的防雷方案,可以的,应该比你的1000V差模防护更高,你如果成本要求不高按这个做,根据实际测试结果调整参数或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应该一次就过了!
另外注意,VISHAY这颗料电容也上1000pF了,你的通讯速率高的话会影响通讯的,也就只有600W,不过SMB封装可以换个1500W的,你可以根据实际测试结果做调整!

网友B:
咱们论坛上有个32个EMC标准电路,请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论坛上有个32个EMC标准电路,请参考下!!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链接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E7%94%B5%E8%B7%AF

网友:
另一个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E7%94%B5%E8%B7%A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华为的EMC解决方案,是主流的防雷方案,可以的,应该比你的1000V差模防护更高,你如果成本要求不高按 ...

接口保护器件厂家,有什么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
学习了,平常只注意到电压值没注意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华为的EMC解决方案,是主流的防雷方案,可以的,应该比你的1000V差模防护更高,你如果成本要求不高按 ...

TVS接地是 电源地 好 ,还是 大地好?

网友C:
那要看你大地是否干净了,如果不确定最好不要接大地,这样的话建议气体放电管的地和TVS管的地分开,气体放电管接大地,TVS管接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你大地是否干净了,如果不确定最好不要接大地,这样的话建议气体放电管的地和TVS管的地分开,气体放 ...

如果是干净的大地 和 电源地   哪种抗干扰好?

网友C:
那当然是直接接大地好了

网友C:
浪涌 四级差模是1000V么 我记得是3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浪涌 四级差模是1000V么 我记得是3级啊

差模好像是2000v

我看到有的产品只有TVS管过了四级的呢。

楼主:
检验项目与检验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模好像是2000v

我看到有的产品只有TVS管过了四级的呢。

跟TVS的容量关系很大,差模基本就靠它了,容量小肯定爆了!我一般1500W,前一级最好再加个MOV,基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TVS的容量关系很大,差模基本就靠它了,容量小肯定爆了!我一般1500W,前一级最好再加个MOV,基本没有 ...

图中  R1  、 R2  是不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
mark学习了 浪涌tv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  R1  、 R2  是不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都会加,电阻又很便宜,为什么要去掉呢?

网友D:
真正遇到雷击时,电阻第一个烧掉,那个惨状,连PCB基板都会全部烧黑,甚至烧出一个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会加,电阻又很便宜,为什么要去掉呢?

咨询端口防护厂家,说不加这个限流电阻  空气放电管 不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遇到雷击时,电阻第一个烧掉,那个惨状,连PCB基板都会全部烧黑,甚至烧出一个洞来 ...

真正遇到雷击  什么都防不住

网友:
因为我亲眼见过野外设备的防雷板被雷击之后的惨状,因为原装进口德国的板子实在太贵,后来鬼子让我仿照了一款,同样的电路,基本一样的器件,价格是1/10

网友:
防雷击主要是保护其它元器件及整个系统不受损害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正遇到雷击  什么都防不住

这个主要抑制浪涌和感应雷,直接雷只有避雷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如果直接雷击,还没那个能承受,包括电力变压器。

一般是抗雷击串扰、或电场感应是有效的,

锯齿放电方式?  有图片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C:
限流电阻(或PPTC)不能少,否则前面的气体放电管导通不了,(雷击时,TVS管先导通(击穿电压低),其阻抗降低,容许大电流通过它,但它本身不吸收能量,大电流通过串接的电阻,在电阻上得到的电压达到气体放电管的击穿电压时,气体放电管导通),以你所示的电路,器件选择好了,4KV肯定没问题,这些电路我都测试过(包括接地方式),完全照做,成本可能较高,现在急需PCB高手,通过PCB布局分担部分能量,减少成本,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或PPTC)不能少,否则前面的气体放电管导通不了,(雷击时,TVS管先导通(击穿电压低),其阻抗 ...

限流电阻一般多大合适?

10Ω?  3.5Ω?

没有气体放电管,是不是过不了差模 1000V?

不加气体放电管是不是限流电阻也就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或PPTC)不能少,否则前面的气体放电管导通不了,(雷击时,TVS管先导通(击穿电压低),其阻抗 ...

限流电阻是不是一定要采用 绕线电阻?

网友C:
限流电阻是根据你的雷击电流(如3KA)和你的气体放电管击穿电压两者结合计算所得,实际再调试,差别不大,选择功率贴片电阻就可以了(体积小),如果你的PCB布板足够好的话,不加气体放电管也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是根据你的雷击电流(如3KA)和你的气体放电管击穿电压两者结合计算所得,实际再调试,差别不大, ...

不加气体放电管,那限流电阻是不是也可以去掉了?

PCB布板好?  什么样的才算好呢?  有没有相关的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陶瓷放电管、气体放电管都可以,TVS 1500W,通讯线注意TVS极间电容,击穿电压低电容1000+pF,可能影响通 ...

限流电阻一般多大合适?

10Ω?  3.5Ω?

没有气体放电管,是不是过不了差模 1000V?

不加气体放电管是不是限流电阻也就不需要了?

网友C:
我正在从我司的供应商下手,寻求他们的PCB布局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从我司的供应商下手,寻求他们的PCB布局建议

你们是哪家供应商?

不同商家的TVS管是不是性能差距很大?

网友F(2013-04-06):
引用 网友C:
那当然是直接接大地好了

接大地,如果端子要测试绝缘,肯定过不了,电瞬变好像也有问题。只能接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大地,如果端子要测试绝缘,肯定过不了,电瞬变好像也有问题。只能接电源地。 ...

接电源地的话,能量大了是不是释放不了?

网友G(2013-05-20):
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在RS-485外部加上瞬态电压抑制器(TVS)来抑制浪涌电压,而一般的TVS很难做到大功率级,当雷击浪涌发生时,瞬态大电能将直接损坏一般的TVS,因此在设计上还必须外加雷击浪涌保护器件。
目前外加的雷击浪涌保护器件包括陶瓷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及TVS二极管三种。放电管的耐电流能力强,但其反应速度慢,钳位电压也很高(约为800V左右),这些特性使其保护效果大打折扣,常会遇到即使加了放电管,受保护器件仍会损害的情况。压敏电阻寄生电容大,导通电阻高,且低电压的压敏电阻漏电流大,故也不适用于RS-485接口的保护。传统的利用半导体制作的TVS虽然反应速度极快,但其耐大电压、大电流的能力不足,所以也难以抵挡雷击浪涌的冲击。

防护电路应根据被保护系统的具体防护要求,充分比对各种保护元件的性能差异,择优选择,合理使用,分级防护,逐级释放,以提高保护的可靠性。

网友:
        防护器件中,气体放电管的特点是通流量大、但响应时间慢、冲击击穿电压高;TVS管的通流量小,响应时间最快,电压钳位特性最好;当一个防护电路要求整体通流量大,能够实现精细保护的时候,防护电路往往需要这几种防护器件配合起来实现比较理想的保护特性。但是这些防护器件不能简单的并联起来使用,例如:将通流量大的压敏电阻和通流量小的TVS管直接并联,在过电流的作用下,TVS管会先发生损坏,无法发挥压敏电阻通流量大的优势。因此在几种防护器件配合使用的场合,往往需要电感、电阻、导线等在不同的防护元件之间进行配合。

在信号线路中,电阻的使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电阻的功率应足够大,避免过电流作用下电阻发生损坏;2、尽量使用线性电阻,使电阻对正常信号传输的影响尽量小。
PTC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高分子材料的为PPTC。由于PPTC的阻值可以随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大,它能保护装置中限制暂态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在RS-485外部加上瞬态电压抑制器(TVS)来抑制浪涌电压,而一般的TVS很难做到大功率级,当 ...

第三种方案可以满足要求吗?

BS2300K是什么器件?

网友H:
BS2300K是半导体放电管,是一种过压保护器件,是利用晶闸管原理制成的,依靠PN结的击穿电流触发器件导通放电,可以流过很大的浪涌电流或脉冲电流。其击穿电压的范围,构成了过压保护的范围。固体放电管使用时可直接跨接在被保护电路两端。

感觉浪拓写的这个矛盾啊,既然GDT不适合配TVS做前级保护,那还推这么多典型应用图做什么啊?

网友B:
一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不行!!

如何才行?

网友:
留个记号,下次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才行?

加防雷器件!

网友:
接口防护,浪涌

网友:
搭车问一下,如果在室内,只有2米距离,是不是可以什么都不用加

网友:
引用 网友H:
BS2300K是半导体放电管,是一种过压保护器件,是利用晶闸管原理制成的,依靠PN结的击穿电流触发器件导通放 ...

没有矛盾的地方啊??

防护电路中具体的器件选择取决于实际应用和工作电路的具体要求。半导体放电管在用户终端设备中大量使用,并且浪涌电流高达100A。前后级均可以采用。

不同的应用环境和场合所采取的保护电路和元件均会有所变通。

网友G(2013-09-12):
单独使用浪涌保护元件也可以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独使用浪涌保护元件也可以过测试。

这个器件是TVS   还是TSS?

功率多大?

网友:
GDT->TBU->两个双向TVS,搞定。

网友(2013-10-28):
很有参考意义,mark。

网友:
好贴,很有意义。

网友(2013-12-12):
485浪涌保护,mark
我的板子上好像从来都只有2个P6KE68A,也没正儿八经测试过

网友:
但在实际应用中,雷击、功率感应、直接接触、电源波动、感应开关和静电放电可能产生较大瞬变电压,对RS-485收发器造成损害。单独使用TVS二极管是远远不够的。
三类高电压瞬变,员必须确保数据通信线路不受它们损害: ●IEC 61000-4-2 静电放电(ESD)●IEC 61000-4-4 电快速瞬变(EFT)●IEC 61000-4-5 电涌耐受性。
TVS管测试满足:

网友:
学习,一直没有弄过emc。

网友:
485为什么要加 TVS???我们都是 二极管

网友(2014-02-19):
四级是什么概念

网友(2014-04-03):
引用 楼主:
G1为三极气体放电管3R097CXA(19020076),主要起共模保护;R1、R2为2W/4.7欧姆电阻,阻值在不影响信号传 ...

这个电路试验过  没有加气体放电管    做静电脉冲群4kv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几级  仪器旋钮调到最大电压 4Kv多点   有知道算几级的吗

网友:
  MARK,以后采用 !

网友(2016-10-21):
引用 网友D:
真正遇到雷击时,电阻第一个烧掉,那个惨状,连PCB基板都会全部烧黑,甚至烧出一个洞来 ...

防雷的时候,那么应该不加电阻,加PPT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或PPTC)不能少,否则前面的气体放电管导通不了,(雷击时,TVS管先导通(击穿电压低),其阻抗 ...

是不是PPTC的位置也不能放到TVS的后面,否则没用?

网友(2017-03-30):
好贴,很有意义,mark下

网友:
用TVS要注意寄生电容,一定要选低寄生电容的,否则不能高速通讯。

网友(2020-04-24):
485  emc防护

网友(2020-06-13):
TVS 管,485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