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1939在对讲机干扰下复位!

楼主(2013-02-23):
试过16f877和16f1939,两个都会复位。
操作:拿2台对讲机对着单片机接通通话,单片机就自动复位了。1939把硬件复位功能关闭了也会复位,有木有大神指点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对讲机可是一个很大的辐射源啊,加屏蔽可以吧

网友:
对讲机干扰很强的大啊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是来自哪里的复位了,电源,还是复位线,还是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是来自哪里的复位了,电源,还是复位线,还是内部

现在发现是电源波动使单片机掉电复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是电源波动使单片机掉电复位了

那就对症下药吧

网友:
你的硬件做的不好吧,我是实验过没问题的,用的是PIC16F690.

网友B:
内部晶振还是外部?如果是外部的话把晶振外壳对地焊接

网友:
猜想是電力線載波对讲机.

网友:
电源地线不良,或电源的滤波电容太远,建议大面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晶振还是外部?如果是外部的话把晶振外壳对地焊接

1939有个功能就是外部晶振出错可以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的

网友:
电容要靠近单片机供电引脚,接地连线尽量短,容值越小的靠在供电引脚越近的位置,而且由于电容的特性并非理想,对一个特定的电容,频率过高时,己无法滤除,建议配备100P这样的的小容量电容过滤对讲机几百兆赫兹的干扰,当然原来的uF级电容和nF级电容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还有电源模块的输出输入引脚也要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