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栓能焊接不?想接长一点。。。

楼主(2013-02-23):
如题。M14的螺栓固定在设备室拆不下来,想接长一点,好不好弄?

网友A:
可以焊接,最好换个长点的螺丝

网友B:
WD-40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焊接,最好换个长点的螺丝

关键是不好拆啊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伺候

润滑剂,可以试试

网友:
还有更厉害的10元钱解决:化油器清洗剂,但有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棒料车一个内丝套在上面不就延长了?

你这是个好办法,但是这样接出来的螺栓就比原来的大不少了

网友:
螺丝有点大  如果小就直接用电钻报销他

网友D:
当然能焊接, 很常用的办法

网友:
角磨机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能焊接, 很常用的办法

谢谢各位,焊接好了,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