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输入,DVI输出显示

楼主(2013-02-23):
摄像头采集图像,CVBS输出,经过ADV7188解码出ycbcr数据,用chipscope看到了解码后的数据,没有问题,现在的工作是要将图像通过DVI接口显示出来,问哈大家需要怎么操作呢?可不可以不用sdram呢?我们采集的图像是720*576的

网友:
DVI只有RGB,某些HDMI编码芯片有色域转换,也可以输出DVI。SDRAM不是必须的。如果信号是隔行的信号好像DVI不支持,先去查查显示设备。HDMI输出应该大部分电视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