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电磁炉的触摸键

楼主(2013-02-23):
看看电磁炉的触摸键

楼主:
图片怎么传不上来

楼主:
今天又传图片怎么还是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
等待上传

网友:
啥子也没有啊

楼主:
上载图总是有这样的错误:DSC01.JPGUpload Error: 500
有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啥也没有,

楼主:
谁给个邮箱,我把图片发到邮箱。再请帮忙发上来

网友:
jxnc_lff@sina.com

网友:
有时候就这样,死活上传不了。。清缓存cookie,路由重拨号换IP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jxnc_lff@sina.com     马上把照片发给你,请帮忙传上来。

网友:
替mcu-avr把照片转传上来

楼主:
谢谢了,要是直接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
图片来了!

网友:
以前去超市看过这个模型,貌似这个是展示用的。我当时还准备把这个捧回去。被人家制止了。

楼主:
谢谢 我怎么传不上来的?

网友:
怎么感应的? 红外?还是电容?

网友:
用过这种的电磁炉,热水溅到上面容易误触发,然后失灵,要擦干才可以,很麻烦

网友:
美的的电磁炉很糟糕。就简单一个控制火力,几个菜单都不好用,怪怪的,自己乱跳。恶心死了。

网友A:
明显是电容式的。。。
电磁炉开起来后干扰很大,经常出现不灵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电容式的。。。
电磁炉开起来后干扰很大,经常出现不灵敏的情况。。。 ...

各有各的好,电容的方便清洁,上面就是块玻璃,一体化的不容易进岁。
按键的不好清洁,油污不敢用力擦,而且按久了,表面防水的内层膜容易磨掉。

楼主:
是的这个就是电容触摸键

网友:
谁拆开看看用啥芯片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