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A8806液晶控制芯片如何读取缓存器

楼主(2013-02-23):
小弟我在调试川航的240*128液晶,控制芯片RA8806,虽然程序可以正确显示了,但是无法读取设置的缓存器参数

小弟我是个新手,还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十分感谢!

代码如下:
//采用PIC18F4580,12M晶振
#include <p18cxxx.h>
#include <delays.h>

#pragma config OSC = HS
#pragma config LVP = OFF
//#pragma config WDT = OFF
//#pragma config DEBUG = ON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10us(us) Delay10TCYx(3*us)
#define delay1ms(ms)  Delay1KTCYx(3*ms)

#define RS_BIT_TRIS TRISCbits.TRISC0
#define RS_BIT_LAT LATCbits.LATC0
#define WR_BIT_TRIS TRISCbits.TRISC1
#define WR_BIT_LAT LATCbits.LATC1
#define RD_BIT_TRIS TRISCbits.TRISC2
#define RD_BIT_LAT LATCbits.LATC2
#define CS1_BIT_TRIS TRISCbits.TRISC3
#define CS1_BIT_LAT LATCbits.LATC3
#define CS2_BIT_TRIS TRISCbits.TRISC4
#define CS2_BIT_LAT LATCbits.LATC4
#define BUSY_BIT_TRIS TRISCbits.TRISC5
#define BUSY_BIT_PORT PORTCbits.RC5
#define INT_BIT_TRIS TRISCbits.TRISC6
#define INT_BIT_PORT PORTCbits.RC6
#define RST_BIT_TRIS TRISCbits.TRISC7
#define RST_BIT_LAT LATCbits.LATC7
#define DATA_BUS_TRIS TRISD
#define DATA_BUS_LAT LATD
#define DATA_BUS_PORT PORTD

//写命令
void LCD_CmdWrite(uchar cmd)
{
        while(!BUSY_BIT_PORT);

        RS_BIT_LAT=1;
        CS1_BIT_LAT=0;
        RD_BIT_LAT=1;
        WR_BIT_LAT=0;
        DATA_BUS_LAT=cmd;
        DATA_BUS_TRIS=0x00;
        delay10us(1);
        WR_BIT_LAT=1;
        CS1_BIT_LAT=1;
}

//写数据
void LCD_DataWrite(uchar data)
{
        while(!BUSY_BIT_PORT);

        RS_BIT_LAT=0;
        CS1_BIT_LAT=0;
        RD_BIT_LAT=1;
        WR_BIT_LAT=0;
        DATA_BUS_LAT=data;
        DATA_BUS_TRIS=0x00;
        delay10us(1);
        WR_BIT_LAT=1;
        CS1_BIT_LAT=1;
}

//读数据
uchar LCD_DataRead(void)
{
        uchar data;

        while(!BUSY_BIT_PORT);

        RS_BIT_LAT=0;
        CS1_BIT_LAT=0;
        WR_BIT_LAT=1;
        RD_BIT_LAT=0;
        DATA_BUS_TRIS=0xFF;
        data=DATA_BUS_PORT;
        delay10us(1);
        RD_BIT_LAT=1;
        CS1_BIT_LAT=1;

        return data;
}

void init(void)
{
        RS_BIT_TRIS=0;
        WR_BIT_TRIS=0;
        RD_BIT_TRIS=0;
        CS1_BIT_TRIS=0;
        CS2_BIT_TRIS=0;
        BUSY_BIT_TRIS=1;
        INT_BIT_TRIS=1;
        RST_BIT_TRIS=0;

        CS1_BIT_LAT=1;
        CS2_BIT_LAT=1;
        WR_BIT_LAT=1;
        RD_BIT_LAT=1;
}

void LCD_Reset(void)
{
        RST_BIT_LAT=0;
        delay1ms(50);delay1ms(50);delay1ms(50);delay1ms(50);
        RST_BIT_LAT=1;
        delay1ms(50);delay1ms(50);
}

void LCD_Initial(void)
{
        LCD_CmdWrite(0x20);
        LCD_DataWrite(0x1D);

        LCD_CmdWrite(0x21);
        LCD_DataWrite(0x1D);

        LCD_CmdWrite(0x30);
        LCD_DataWrite(0x7F);

        LCD_CmdWrite(0x31);
        LCD_DataWrite(0x7F);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CmdWrite(0xE0);
        LCD_DataWrite(0x00);
        LCD_CmdWrite(0xF0);
        LCD_DataWrite(0b00001000);
}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init();
        LCD_Reset();
        LCD_Initial();
        LCD_Clear();

        //设置[00H]缓存器
        LCD_CmdWrite(0x00);
        LCD_DataWrite(0b00000100);

        LCD_CmdWrite(0xB0);
        LCD_DataWrite(0b11001011);//正常显示图形点11001011

        //读取[00H]缓存器
        LCD_CmdWrite(0x00);
        temp=LCD_DataRead();

        LCD_CmdWrite(0xB0);
        LCD_DataWrite(temp);//无法显示图形点,temp始终为00000000(应该是之前设置的00000100吧)

        while(1);
}

楼主:
有人知道吗?